[牛人杂谈] 技术群的兄弟都喜欢用新唐的单片机

楼主(2018-09-12):
这么惹人爱的单片机,什么时候搞点活动送。

楼主:
新唐的003和M0系列用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A:
003的活动过了,芯片的价格现在也不贵,就是开发板贵些。我这有003自己的开发板。

网友B:
003最的 nulink 驱动和关键出来了  版本是6815 大家可以更新试试看 ,解决了 原来003仿真的时候不能全速查看变量的问题.

http://www.nuvoton.com.cn/resource-files/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2.05.6815.zip

网友C:
看来我也要学学这个新唐003了。

网友D:
由于国外势力的压迫,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国产替代。

网友E:
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新唐。性价比高啊,不用是傻瓜。

网友F:
003性价比太高了,比STM8的那个都给力。

网友G:
已经10W片用掉了,发现除了按照官方NU-LINK排列的编程端口会有问题,供电设计不对,在板烧写,因为烧写笔反了,偶然会烧芯片(GND、VCC不应该放2边),其他没毛病。
现在板子定型了,再修改烧写端口顺序很不方便,只要烧写口自己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真心郁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003性价比太高了,比STM8的那个都给力。

ST的价格浮动很大,供货不足的时候贵到飞起!!

网友I(2018-10-18):
更新过了,仿真003还是不能看变量,只有停止仿真变量才更新,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J:
好像都是这样的,仿真要暂停才可以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更新过了,仿真003还是不能看变量,只有停止仿真变量才更新,不知是什么原因
...

这种应该是keil的功能吧,新唐暂时还没用过,stm32有这种情况,要开一下keil的一个功能才会有动态更新,具体是什么功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