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PWM输出多路只能公用一个频率如何解决

楼主:
新唐N7E003PWM输出多路只能公用一个频率如何解决,感谢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18-09-12):
无解,就是这样,无论一般电源PWM控制,逆变PWM控制,电机控制,这样都够用了。
特定应用,需要不同PWM基频,选择别的系列型号。

网友B:
就是这样,统一的频率,因为时钟源就那么一个啊。

网友B:
如果真滴需要多个,你可以用多个单片机互相配合嘛。

网友C:
就是这样的,其他单片机也是这样,不是新唐自己这样。

网友D:
没毛病,一般也就使用占空比,统一的频率没啥不好。

网友E:
手册是这么写的。

网友F:
003是这样的,没啥好解释,设计的。

网友G:
你翻翻ST的003,好像可以不同频

网友H:
如果要求同时多路不同频率输出  还是换别的芯片吧. 不然还是可以用的.
比如我BUCK PWM频率是16KHz, Boost PWM频率是160KHz, 同时还有LED调亮度.
同一时刻不是BUCK  就是 Boost 不会同时调节

网友I:
是的,别用003啊,换M0或者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