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例子——射极跟随(共集电极组态)

楼主(2018-09-12):
射极跟随(共集电极组态)原则上是电压串联负反馈,关于反馈具体将在“21学堂”反馈知识梳理后再作详细论述,这里仅给出其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
射极跟随

楼主:
注意上面输出特性曲线所呈现的单向特性。射极跟随具有电压跟随的特性,但其却是单向的。

下面看看由两个互补的射极跟随所构成的推挽(Push–pull )输出

楼主:
推挽输出

楼主:
注意上面推挽输出特性图中的衔接处,其有一个明显的“失真”。反映在输出波形上就是通常所说的交越失真,见下图。

楼主:
交越失真

楼主:
交越失真可以通过下图中的适当“偏置”改善,当然也可以通过负反馈形式使其得到更为彻底的消除。

网友A(点评):
交越失真,电流控制也能改善甚至消除。

楼主:
适当偏置

网友A(2019-01-10):
串联二极管变成交叉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二极管变成交叉三极管

这结构最接近比例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