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过居里温度很低 0摄氏度.的PTC吗?

楼主(2018-09-12):
控制卡上想用一个IC,其他都很好,就是低温过不去,整机要求-40摄氏度,它只到-30.也不是开机必须立即启动的.现在想能不能上面贴一个PTC,可以由其他IC检测了,温度低于多少度就启动加热.到多少度停止.这样的PTC的居里问题最好很低,0摄氏度就不错.这样失控也不怕.
这个需求应该也不少吧?有谁知道哪有吗?

网友A:
既然有控制电路,为何还用PTC?普通加热丝就可以,功率小一些。
控制电路不可能失控的,简单的NTC温度检测,怎么会出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控制电路,为何还用PTC?普通加热丝就可以,功率小一些。
控制电路不可能失控的,简单的NTC温度检测 ...

加一道防护,就是控制电路失控,最高温度也限制在IC可工作的环境下.

楼主:
温度开关,用过,太大了.我就一个WSON-8那么大的芯片需要加热.

网友B:
有什么样的参数规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样的参数规格要求!

你是做PTC的么?
我只是一个想法,弄一个PTC居里温度低的小发热器,给板卡里的不能耐低温的器件用.但居里温度要尽量低,一个是功耗小,也是避免IC在不必要的高温下运行.现在我看居里温度最低能做到50摄氏度,勉强能用,有更低的吗?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要用,有太多器件是因为工作温度不符要求被放弃采用了.

网友C:
没有那样的PTC,得用基于温度传感器的温控法解决,或者选择合适工作温度范围的器件硬扛。

网友A:
LZ似乎有些杞人忧天,加个NTC控制加热,这个可靠性都怀疑,就别做产品了。
而且NTC比较小,可以放被测器件边上,控温更准确。
PTC,得多大呀。。

网友D:
PTC都是正温系数的,这要看你的电流多少,还有就是加热温度的要求,如果仅仅是加热控制的话,就是陶瓷PTC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