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Tim2、Tim4能定时GPIO输出最20ns脉冲吗?

楼主(2018-09-12):
各位大侠,STM8S103  Tim2、Tim4能定时GPIO输出最20ns脉冲吗?看有的朋友2M可以定时1us?怎么我用16MHz时钟不分频最小却只有4.4us ?

CLK->CKDIVR |= 0x00;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_EGR  =0x01;
        TIM4_PSCR =0x00;   //设置时钟分频 2M/2=1MHz---1us
        TIM4_ARR  =0x01;
        TIM4_CNTR =0x00;         //计数器值
        TIM4_CR1 |= 0x81;
        TIM4_IER |= 0x01;
}

网友A:
最小是62.5ns吧。

楼主:
请问你62.5ns有验证过吗?定时器怎么配置呢?谢谢!

网友B:
这个我自己倒是没有注意过这么短的定时

网友C:
用cube  生成 然后自己算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62.5ns有验证过吗?定时器怎么配置呢?谢谢!

定时器时钟设置为16MHz 然后pwm输出模式,计数值为1就行。

网友D:
这个是io口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io口的限制

他们说能做到62.5ns如何实现的不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能做到62.5ns如何实现的不解??

你这个用不着定时器,直接分频输出就行了,频率高了波形不是特理想.

网友D:
不解的是你要16M输出有啥用,你该不会还指望调频率吧,别想太多哈

网友:
不可能这么小,单位是us还行。

网友E:
真没试过这么高的频率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

网友F:
二楼说的对,MCU整个系统都是以16M运行,最小脉宽就是62.5nS。像TMS320和微芯的PWM模块有做倍频,时间分辨率可以比基准时钟高。你最好说一下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G:
20ns对应50M频率,主频都没这么高

网友H:
感觉不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解的是你要16M输出有啥用,你该不会还指望调频率吧,别想太多哈

是的,用来调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ns对应50M频率,主频都没这么高

对,要更高主频的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用来调频啊

还是考虑其它的方案吧,dds或cpld,单片机输出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