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M0】 MG32F02A 学习笔记② GPIO 点亮 LED

楼主(2018-09-12):
      上回我们说到了笙泉M0 MG32F02A的硬件和环境搭建,详情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550064-1-1.html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正式摸一摸这个IC的外设吧。      这次呢我们先来最基本的,点亮LED来认识我们GPIO是怎么使用的吧。
      不过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回说过的从官网下载的开发包,在开发包中包含Sample_Code文件夹,该文件夹内的项目包含了该款IC的一些外设使用。
      打开这个Sample_Code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结构,而且这个项目是已经配置好可用的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创建个项目可以直接使用这个Sample_Code项目并删除掉不需要的目录以节省空间即可。

       作为一个初学者,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ConfigerWizard是用来干嘛的,直到后来才知道到底怎么去使用这个超好用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配置的GPIO吧,首先,我们双击MG32x02z_CSC_Init.h,你会发现,代码区下面有一个选项卡。

        我们点击它,就会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各种选项一目了然,剩下的就是傻瓜式的自行配置需要的选项即可。
         以下我们以我们点亮位于PE15的LED为例,进行配置吧,首先在MG32x02z_CSC_Init.h中的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的Port E勾选,然后一样的办法,在MG32x02z_GPIO_Init.h中的GPIO Initial下的GPIOE configuration下的PE15  configuration打勾,并在PE15下的Pin Mode选择PPO(推挽输出)即可,Pin Mode 选项中各选项含义:AIO(模拟输入输出)、ODO(开漏输出)、PPO(推挽输出)、DIN(数字输入)。而Pin alternate funcion就是引脚复用了,最全的引脚复用在数据手册里面有列出。选项如图:

          OK,配置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我们直接在main.c里面添加PE15=0;就可以了。
          代码如下:
int main()
{
//Setp 1. Open "Sample.h" and select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tab below
    //Setp 2. Select sample code marcro
    //Setp 3.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sub sample
    //Setp 4. You can open the corresponding .c file to see the sample code source for MG32x02z_Sample folder
    ChipInit();//该函数不能注释掉哦

//   Sample_Code();

        PE15=0;//To do......

}
      编译成功,点击load按钮烧进IC内,记得要自己先上电才能烧进去哦,M-Link仿真器是不带给IC供电的。烧进去之后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PE15上的LED就亮起来了。

       有人可能会说,用这个wizard太傻瓜式了,能不能完全用代码实现呢?当然可以。
       既然我们是用代码实现,那么我们wizard就不需要了,直接删除就好,当然了我们的Drivers目录可别删掉了。
       代码如下,此处注意CSC_Init()是与系统函数重合的,需要改名或者直接删除mg32x02z_Init目录:

  1. #include "MG32x02z_DRV.H"

void CSC_Init (void)
{
        CSC_PLL_TyprDef CSC_PLL_CFG;

  Un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 Setting flash wait state
  MEM_SetFlashWaitState(MEM_FWAIT_ONE);        // 50MHz> Sysclk >=25MHz
  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CSC_CK_APB_Divider_Select(APB_DIV_1);        // Modify CK_APB divider        APB=CK_MAIN/1
        CSC_CK_AHB_Divider_Select(AHB_DIV_1);        // Modify CK_AHB divider        AHB=APB/1

        /* CK_HS selection */
        CSC_IHRCO_Select(IHRCO_12MHz);                        // IHRCO Sel 12MHz
        CSC_IHRCO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IHRCO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IHRCOF);
        CSC_CK_HS_Select(HS_CK_IHRCO);                        // CK_HS select IHRCO

        /* PLL */
        /**********************************************************/
        CSC_PLL_CFG.InputDivider=PLLI_DIV_2;        // 12M/2=6M
        CSC_PLL_CFG.Multiplication=PLLIx16;                // 6M*16=96M
        CSC_PLL_CFG.OutputDivider=PLLO_DIV_2;        // PLLO=96M/2=48M
        CSC_PLL_Config(&CSC_PLL_CFG);
        CSC_PLL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PLL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PLLF);
        /**********************************************************/

        /* CK_MAIN */
        CSC_CK_MAIN_Select(MAIN_CK_PLLO);

        /* Configure ICKO function */

        /* Configure peripheral clock */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E,ENABLE);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void InitGPIO(void)
{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GPIO init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Pin select Push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PE13_AF_GPE13;                                // Pin AFS = GPIO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3),&PINX_InitStruct);                                                          //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PE14_AF_GPE14;                                // Pin AFS = GPIO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4),&PINX_InitStruct);                                                          //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PE15_AF_GPE15;                                // Pin AFS = GPIO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5),&PINX_InitStruct);                                                  //
}

int main()
{

        CSC_Init();
        InitGPIO();
        PE15=0;
}

         OK,作为摸开发板的基础,点亮LED成功!

网友A:
你用的是keil5什么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keil5什么版本啊,我的版本没有出现 configerwizard

谢谢支持呀,我的Keil版本是5.18,不过后面我的帖子并不建议你继续用wizard了,有可能会让你查错差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