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当信号与噪声比较接近时的滤波问题

楼主(2018-09-12):
先声明,这是小弟看别人(别的平台)提的问题,感觉很不错,所以发到这里来,还请原创的大佬多多包涵。

现有一系统受噪声干扰,需要在噪声中提取信号并显示其幅值。信号和噪声干扰都是正弦信号,已知信号的频率为100KHz,峰峰值为1mV;噪声频率为101Khz,峰峰值为10mV。设计信号处理系统实时显示信号的大小,并给出关键器件的参数(如AD)

楼主:
我个人认为,传统的滤波方式应该是不可行的,但是可以通过放大一定的倍数,1MV和10MV放大一定倍数就很好区分了,然后通过软件采集的时候直接把高的地方滤除就行了。

网友A:
窄带放大器加锁相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带放大器加锁相放大器。

还请老哥能否详细讲解下,不是很懂

网友B:
自己用simulink 搭一个低通或者带通一看就知道了   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B:
这么窄的过渡带要用切比雪夫II型滤波器 阶数高一点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指标要求很高,实现不易。

网友D:
可以搞定啊.用混频器就可以了
变完以后再滤波.

网友E:
数字fft,但需把频率分辨率做到hz级

网友F:
按我的经验,放大到伏级(放大100~200倍),然后ADC采样,至少400KHZ的采样速度。
如果是检测信号的幅度,则对100KHZ做DFT就可以了。
如果是实时滤波输出,则至少32阶以上的带通滤波。
根据以上参数,选择合适的处理器。

网友G:
锁相放大,本质就是乘法器

网友H:
根据统计学特性差移,不断累积积分,取出小信号,当然是低频信号与噪声(白噪声)的差别。

网友H:
锁相放大,即是调制加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