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脉冲信号转模拟信号

楼主(2018-09-12):
我想做一个转换器,将脉冲信号转换成电压模拟信号用单片机如何来实现呢?有原理图么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脉冲信号,有周期、占空比、幅度等参数,你想把哪些参数转换成模拟量?

@MAKR :还是不懂,一个周期40个脉冲,唉!
周期信号,一个周期40个脉冲转换成0-5v电压信号

网友B:
RC 低通滤波  截止频率低一些  改变脉冲占空比从而改变滤波后的电压幅值

@MAKR :其实我也没太懂你说的是啥意思
不是很懂

网友C:
pcm脉冲信号传缔模拟信号的。

网友D:
如果是简单PWM转电压,无需太多文波需求
则可以采用RC积分
RC的频率可以取PWM的1/10
例如你PWM=1K的频率,那么RC的积分=100Hz
t=RC
首先取C=1uF
10mS=R*0.000001
R=10k
如果占空比=50%,则输出电压
5×0.5=2.5V
其他按比例来算
5×导通时间/频率周期=输出电压
RC缺陷是建立时间比较长会在截止频率的2倍左右,换言之1K的PWM,RC低通100Hz,则建立电压时间约=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简单PWM转电压,无需太多文波需求
则可以采用RC积分
RC的频率可以取PWM的1/10

谢谢很用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