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M0芯片偶发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8-09-12):
目前本人做一个项目用到新唐的M0芯片。产品已经做了不少了,但是偶尔发现一些机器处于死机状态,而且断电重启均无效果。
构面尝试使用ICP工具连接,也不能连接成功,这个就令人疑惑了,难道这个芯片意外进入了什么模式?但是理论上说,断电之后就应该出来了。
此处芯片用了低功耗,看门狗,还有使用ICP配置了启动模式,跳过了boot区域,直接跑APP区域。

或者,是否存在一种模式进去之后就没办法连接仿真器了?

网友A: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电源,复位脚?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可以连接nu-link的啊!?

网友C:
自己做的电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确认一下,这个芯片能否正常上电重启。

网友E:
一小部分的问题,那是硬件问题。

网友F:
可以先找代理商,先排除基本的问题吧。

网友:
只要不是所有机器这样,那就可以排除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