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sh移植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 我再移植ssh到arm时 需要编译openssl 可是编译好后 make install 时出现错误:
紧急情况求知道的大佬赶紧告诉我

网友A(2018-09-12):
ubuntu 系统?
不需要“移植”,直接在 ubuntu arm 中 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 和/或 openssh-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 系统?
不需要“移植”,直接在 ubuntu arm 中 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 和/或 openssh-client。 ...

我是移植到 arm开发板上 没法用apt-get

网友A:
那就先整个qemu跑linux,在其中安装openssh,把ssh搞出来。

网友A:
交叉编译是比较麻烦的(单片机除外),总是缺这样缺那样的,即使要编译也是最好在原生系统环境搞,哪怕模拟一个原生系统。

网友B:
好熟悉的界面

楼主:
那是说明哥哥是从Ubuntu开始的 哈哈 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