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低压大电流7路均流输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09-12):
能在7路做到精度比较高的均流输出  有没有大佬做过    现在本人没有思路 有点难受

网友A:
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
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
精度多少?

输入 36v   输出  5v  8a      恒流  用于led

网友A:
用于LED 怎么会5V呢?
是哪种LED?几并几串的?

网友A:
试试看做个5V 9A 的电源 然后再输出挂个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