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IoT云服务] 【Gokit3】SOC方案添加电机,DH11温湿度传感器,红外驱动

楼主(2018-09-12):
最新生成的SOC代码中,与原来的略有不同,特别是在DH11温度,湿度传感器的数据添加中,应特别注意,具体参考以一下文件及函数,原来网站上提供的相关PDF内容已不再适用。

1、user_main.c中添加如下内容:
  • #include "driver/hal_rgb_led.h"          //RGB_LED头文件,新加内容
  • #include "driver/hal_motor.h"            //Motor头文件,新加内容
  • #include "driver/hal_temp_hum.h"        //Tempeture头文件,新加内容
  • #include "driver/hal_infrared.h"        //infrared头文件,新加内容

复制代码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init(void)
  • {
  •     uint32_t system_free_size = 0;
  •     wifi_station_set_auto_connect(1);
  •     wifi_set_sleep_type(NONE_SLEEP_T);//set none sleep mode
  •     espconn_tcp_set_max_con(10);
  •     uart_init_3(9600,115200);
  •     UART_SetPrintPort(1);
  •     GIZWITS_LOG( "---------------SDK version:%s--------------\n", system_get_sdk_version());
  •     GIZWITS_LOG( "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d\n",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
  •     struct rst_info *rtc_info = system_get_rst_info();
  •     GIZWITS_LOG( "reset reason: %x\n", rtc_info->reason);
  •     if (rtc_info->reason == REASON_WDT_RST ||
  •         rtc_info->reason == REASON_EXCEPTION_RST ||
  •         rtc_info->reason == REASON_SOFT_WDT_RST)
  •     {
  •         if (rtc_info->reason == REASON_EXCEPTION_RST)
  •         {
  •             GIZWITS_LOG("Fatal exception (%d):\n", rtc_info->exccause);
  •         }
  •         GIZWITS_LOG( "epc1=0x%08x, epc2=0x%08x, epc3=0x%08x, excvaddr=0x%08x, depc=0x%08x\n",
  •                 rtc_info->epc1, rtc_info->epc2, rtc_info->epc3, rtc_info->excvaddr, rtc_info->depc);
  •     }
  •     if (system_upgrade_userbin_check() == UPGRADE_FW_BIN1)
  •     {
  •         GIZWITS_LOG( "---UPGRADE_FW_BIN1---\n");
  •     }
  •     else if (system_upgrade_userbin_check() == UPGRADE_FW_BIN2)
  •     {
  •         GIZWITS_LOG( "---UPGRADE_FW_BIN2---\n");
  •     }
  •     keyInit();
  •         /*RGB灯的初始化*/
  •         rgbGpioInit();        // 新加代码WHP
  •         rgbLedInit();        // 新加代码WHP
  •         /*电机的初始化*/
  •         motorInit();        // 新加代码WHP
  •         /*温度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         dh11Init();         // 新加代码WHP
  •         /*红外初始化*/
  •         irInit();                //新加代码WHP
  •     gizwitsInit();
  •     GIZWITS_LOG("--- system_free_size = %d ---\n", 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
  • }

复制代码

2、gizwits_product.c中添加如下内容:
  • #define USER_TIME_MS     100//新添加代码:?更改定时器间隔为100ms
  • #define TH_TIMEOUT       (1000/USER_TIME_MS)//新添加代码:温湿度采集间隔为1S(1000ms)
  • #define INF_TIMEOUT      (500/USER_TIME_MS)//新添加代码:红外采集间隔为500ms

复制代码

  • int8_t ICACHE_FLASH_ATTR gizwitsEventProcess(eventInfo_t *info, 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
  •     uint8_t i = 0;
  •     dataPoint_t * dataPointPtr = (dataPoint_t *)data;
  •     moduleStatusInfo_t * wifiData = (moduleStatusInfo_t *)data;
  •     if((NULL == info) || (NULL == data))
  •     {
  •         GIZWITS_LOG("!!! gizwitsEventProcess Error \n");
  •         return -1;
  •     }
  •     for(i = 0; i < info->num; i++)
  •     {
  •         switch(info->event)
  •         {
  •         case EVENT_LED_OnOff :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OnOff = dataPointPtr->valueLED_OnOff;
  •             GIZWITS_LOG("Evt: EVENT_LED_OnOff %d \n",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OnOff);
  •             if(0x01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OnOff)
  •             {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255, 0, 0);//红灯亮,新加代码WHP
  •             }
  •             else
  •             {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0, 0, 0);//灯灭,新加代码WHP;
  •             }
  •             break;
  •         case EVENT_LED_Color: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Color = dataPointPtr->valueLED_Color;
  •             GIZWITS_LOG("Evt: EVENT_LED_Color %d\n",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Color);
  •             switch(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Color)
  •             {
  •             case LED_Color_VALUE0: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                 break;
  •             case LED_Color_VALUE1: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255, 165, 0);
  •                 break;
  •             case LED_Color_VALUE2: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160, 32, 240);
  •                 break;
  •             case LED_Color_VALUE3: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255, 110,18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break;
  •         case EVENT_LED_R: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dataPointPtr->valueLED_R;
  •             GIZWITS_LOG("Evt:EVENT_LED_R %d\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             break;
  •         case EVENT_LED_G: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dataPointPtr->valueLED_G;
  •             GIZWITS_LOG("Evt:EVENT_LED_G %d\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             break;
  •         case EVENT_LED_B: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dataPointPtr->valueLED_B;
  •             GIZWITS_LOG("Evt:EVENT_LED_B %d\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             //user handle
  •             rgbCon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R,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G,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_B);
  •             break;
  •         case EVENT_Motor_Speed:
  •             currentDataPoint.valueMotor_Speed= dataPointPtr->valueMotor_Speed;
  •             GIZWITS_LOG("Evt:EVENT_Motor_Speed %d\n",currentDataPoint.valueMotor_Speed);
  •             //user handle
  •             motorCon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Motor_Speed);
  •             break;
  •         case WIFI_SOFTAP:
  •             break;
  •         case WIFI_AIRLINK:
  •             break;
  •         case WIFI_STATION:
  •             break;
  •         case WIFI_CON_ROUTER:
  •             GIZWITS_LOG("@@@@ connected router\n");
  •             break;
  •         case WIFI_DISCON_ROUTER:
  •             GIZWITS_LOG("@@@@ disconnected router\n");
  •             break;
  •         case WIFI_CON_M2M:
  •             GIZWITS_LOG("@@@@ connected m2m\n");
  •                         setConnectM2MStatus(0x01);
  •             break;
  •         case WIFI_DISCON_M2M:
  •             GIZWITS_LOG("@@@@ disconnected m2m\n");
  •                         setConnectM2MStatus(0x00);
  •             break;
  •         case WIFI_RSSI:
  •             GIZWITS_LOG("@@@@ RSSI %d\n", wifiData->rssi);
  •             break;
  •         case TRANSPARENT_DATA:
  •             GIZWITS_LOG("TRANSPARENT_DATA \n");
  •             //user handle , Fetch data from [data] , size is [len]
  •             break;
  •         case MODULE_INFO:
  •             GIZWITS_LOG("MODULE INFO ...\n");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system_os_post(USER_TASK_PRIO_2, SIG_UPGRADE_DATA, 0);
  •     return 0;
  • }

复制代码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Handle(void)
  • {
  •     /*
  •     currentDataPoint.valueInfrared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erature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idity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Alert_1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Alert_2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Fault_LED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Fault_Motor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Fault_TemHum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currentDataPoint.valueFault_IR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
  •         uint8_t ret=0;
  •         uint8_t curTemperature=0;
  •         uint8_t curHumidity=0;
  •         uint8_t curIr=0;
  •         static uint8_t thCtime=0;
  •         static uint8_t irCtime=0;
  •         thCtime++;
  •         irCtime++;
  •         /*新添加代码:红外传感器数据获取*/
  •         if(INF_TIMEOUT<irCtime)
  •         {
  •                 irCtime=0;
  •                 curIr=irUpdateStatus();
  •                 currentDataPoint.valueInfrared=curIr;
  •         }
  •         /*新添加代码:温湿度传感器数据获取*/
  •         if(TH_TIMEOUT<thCtime)
  •         {
  •                 thCtime=0;
  •                 ret=dh11Read(&curTemperature,&curHumidity);
  •                 if(0==ret)
  •                 {
  •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erature=curTemperature;
  •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idity=curHumidity;
  •                 }
  •                 else
  •                 {
  •                         os_printf("@@@ dh11Read error! \n");
  •                 }
  •         }
  •     system_os_post(USER_TASK_PRIO_2, SIG_UPGRADE_DATA, 0);
  • }

复制代码

以上代码已经下载到gokit3功能板上已经验证,可以从APP端正常与设备连接,并操控,温度,湿度数据均能正常上传。

网友A:
内容不错 赞一个

网友B:
我也赞一个,添加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C(2018-10-13):
可以的,顶一下代码可以直接复制,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