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msp2481技术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8-09-12):
各位高手,我现在用的W5500驱动与上位机通讯时,如果是一问一答,通讯没有问题,当上位机一下发出很多命令时,W5500有时就接收不到个别命令,我把程序减化了一些,效果能好一些,上网查了不少资料,都是说提高W5500的速度,要不就是说提高SPI的速度,我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就是提高和w5500通过spi通讯的速度啊 ,SPI高速串行外设接口最高支持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提高和w5500通过spi通讯的速度啊 ,SPI高速串行外设接口最高支持80Mhz

谢谢回复,我想问一下,怎么提高呢?SPI的语句基本都是固定的呀,我用的是模拟SPI方式,难道提高IO口的速度,但是MSP单片机好像不象STM32单片机有IO口的速度设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问一下,怎么提高呢?SPI的语句基本都是固定的呀,我用的是模拟SPI方式,难道提高IO口的速 ...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
一般msp430的硬件spi可以到1MBaud,用io模拟的速度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
一般msp430的硬件spi可以到1MBaud,用io模拟的速度会慢一些 ...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2481,其实这个项目是在把原来板子的EN28J60换成W5500芯片,原来板子也是这个单片机,通讯就是正常的,换成W5500驱动后,就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尽量用硬件spi,w5500有缓存的,没有接收到命令,估计是没有处理到沾在一起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2481,其实这个项目是在把原来板子的EN28J60换成W5500芯片,原来板子也是这个单片机, ...

EN28J60和W5500差别挺大的。
前者只是MAC+PHY,后者内部还带tcp/ip协议栈,

网友C:
msp430的硬件spi可以到1MBaud,用io模拟的速度会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