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使用TPS54060输出正负12V,输出电压不对称,请教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09-12):
使用TPS54060设计输出正负12V,电路按着文档SLVA369A做的,目前24V输入,准备输出正负12V。在正负电源后端无负载的情况下测量,正电压输出20V,负电压输出-4V,目前原因无从查起,焊接了两块,症状一样。测试过程中,发现两个现象,第一,在断电的时候,负电压可以先从-4伏降到-12伏左右,再回到0伏,虽然是瞬间,但是示波器可以看到负电压在断电时是可以达到-12的,第二、现在在共模电感1、4脚波形是乱七八糟的,没有规律的方波。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分享下经验,另求专家帮忙找下原因?

楼主:
请教啊,自己顶起来,牛人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啊,自己顶起来,牛人帮看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反馈端有问题。必须与负载,高频变压器的次级匝数一致。

楼主(2018-12-21):
引用 网友B:
反馈端有问题。必须与负载,高频变压器的次级匝数一致。

这个最终发现了问题,是工模电感问题,从厂家申请了样品过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C(2019-01-22):
引用 楼主:
这个最终发现了问题,是工模电感问题,从厂家申请了样品过来换上就好了 ...

请问你的共模电感是电感值不够还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赐教

楼主(2019-05-05):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共模电感是电感值不够还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赐教 ...

具体也不知道呢,只是换了从原厂购买的电感后就好了,之前是某宝买的,估计是仿制品,内部绕线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