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531容易烧坏,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12):
如题,用TPS54531设计电源24V输入、12V输出,现在批量测试,会出现上电将电源芯片输入端烧坏

xch
电源芯片输入端是啥东西 ? J1?

楼主:
如附件电路设计

网友A:
如果你们是带电插拔做测试,那么输入端的小电容和线缆产生振荡,形成最大2倍电源电压高频冲击,有可能破坏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们是带电插拔做测试,那么输入端的小电容和线缆产生振荡,形成最大2倍电源电压高频冲击,有可能破坏 ...

你说的是C4电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C4电容么?

对。+长线,+带电插,就可能

网友B:
D2后增加个压敏 再串个0R 1206 电阻 或者自恢复保险

网友C:
电压电流值不对 很容易损坏电子

网友C:
电压电流值不对 很容易损坏电子,所以建议先好好研究下规格书,按照电子的标准适用值经行测试

网友D:
批量之前做的样板测试有没有问题?也不知道你的LAYOUT是怎样的,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LAYOUT不合理,上电容易烧毁IC,也是TPS系列,后面参考SPEC,重新LAYOUT就没问题了

网友E:
TPS54531输入电压最大可以多少?

网友E:
上电瞬时,C3上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建议前面串个2W 0.5欧姆电阻。

网友F:
C12有没有焊接?

网友G:
建议楼主最好用芯片手册的标准电路来搭,测试调整OK后再投板做样品,大电流和高压都会烧毁,就是不知你的具体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