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6文件夹中ADC_Bandgap例程

楼主(2018-09-12):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6文件夹中ADC_Bandgap例程中

  语句” P12_Quasi_Mode; “,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在串口打印输出Bandgap的高低位采样之后,语句” clr_GPIO1; “、” set_GPIO1; “又分别是是什么意思?
(PS:#define   clr_GPIO1  P12=0、#define   set_GPIO1  P12=1),内部带隙电压(bang-gap)与P1.2引脚又有什么联系?

  根据其数据手册来看,在选择ADC通道AIN0~AIN7时,需要将所选对应通道的引脚配置为”输入高阻模式“,;

  对比在选择ADC INternal bandgap通道时,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采样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时,需要把P1.2引脚配置为”准模式“。

  上面是我针对数据手册”12-位模数转换-(ADC)“章节中所讲,使用ADC完成采样所需要配置过程时,个人理解为在选择AIN0~AIN7通道和Internal Band-gap通道进行对比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地方。

附例程源代码:
void main (void)
{
  P12_Quasi_Mode;               //For GPIO1 out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GPIO INIT"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BandGap;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Each time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clr_GPIO1;
//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
}

网友A:
后面那个GPIO1,作用闪灯,前面是定义模式为双向。可能是写错了吧。

网友A:
不过你运行试试看,看到底会不会闪烁,意思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A:
没影响,那个是指示,看了你的备注。那个设置就是为了让IO作为指示呢。应该会很闪烁厉害。

网友B:
不配置那个,也是正常的。那个你要看官方的那个开发板是怎么个原理图是不是有个LED

网友B:
看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了吗?那个端口是个LED,明白了吗

网友C:
1000 = 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1.22V. (需BODEN=1,band-gap才会有效)
ADC转换输入管脚需要特别配置,通过ADCHS[2:0] 来选择采样所需要的ADC通道连接到采样电路上。同时,用
户需要通过PxMn寄存器把采样所用的管脚配置为“输入高阻模式” (input-only high impedance) 。配置后用于
ADC管脚与数字输出电路将断开,但数字输入电路仍然可以工作,因此数字输入将可能产生漏电流。所以还需要
通过配置AINDIDS寄存器相应位来关闭数字输入缓冲区。如上配置后,ADC输入脚将变成纯模拟输入电路
-------------------------------

网友C:
上面那手册说的只是为了外部测量,让数字电路跟ADC电路分开,而跟内部检测无关。

网友D:
应该内部的跟IO就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GPIO1,作用闪灯,前面是定义模式为双向。可能是写错了吧。

感谢了。
我把语句“  //   Timer0_Delay1ms(100); ” 去掉注释,并在语句“ set_GPIO1; ”后 新增语句“ Timer0_Delay1ms(100); ”,P1.2引脚所对应的LED1的确开始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配置那个,也是正常的。那个你要看官方的那个开发板是怎么个原理图是不是有个LED ...

感谢了。
因为学习的第一个例程是“ ADC_Bandgap ”,突然出现了这个P12的配置就以为跟ADC所用引脚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了吗?那个端口是个LED,明白了吗

了解了。
被您标出来的LED1似乎是在P13引脚上。您发现了它原理图的小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手册说的只是为了外部测量,让数字电路跟ADC电路分开,而跟内部检测无关。 ...

感谢了。
所以说在选择内部带隙电压时,就不用考虑引脚输入输出的考虑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内部的跟IO就无关了。

感谢了。
嗯嗯,明白了。

网友A:
主要是楼主太认真,想的多,其实是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