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边反馈

楼主(2018-09-12):
原边反馈可以做多路隔离输出吗?
为什么电能表及电力仪表内电源不用原边反馈,求大神支招,小女子在此深深感谢

网友A:
是说的反激电源么?
隔离多采用单路副边反馈,多路反馈其实也是加权的方式做平衡。

网友B:
原边反馈可以做多路隔离输出。
“为什么电能表及电力仪表内电源不用原边反馈”?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C:
多路隔离输出和是不是原边反馈没什么关系。
原边反馈和副边反馈的区别主要在于调整精度,原边反馈在负载调整率和输入调整率方面都相对差。相对来说原边反馈也许会简单一点(也只是也许,比如采用DK1203这样原边单绕组的,原边反馈就没有优势)。
多路隔离输出,其各路电压对负载的调整性能和输入电压变化的调整性能,相对用作原边反馈的那一路来说的变化幅度,我们叫做交叉调整率,这也是衡量一个多路输出线路的重要指标,通过良好的设计,可以改善该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