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如图的三个信号继电器如何控制四路模拟信号选通

楼主(2018-09-12):
下图我用四个继电器一定是可以控制四路信号的,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只用我这个图中的三个继电器用某种方式连接,可以实现四路信号的选通?

xch
用两个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我解释一下,我用的是带8个引脚的双刀双掷信号继电器,个人感觉可以在常闭引脚坐下**,具体逻辑不知,有高手点拨下吗?(或者画个图)

网友A:
三个就够了,4选1

如果是双刀双掷,两个继电器也够了

楼主:
OUT端送入高电平的话,S2常闭触点3闭合,此时继电器S1与S3均没有通电,故S1与S3的常闭触点3闭合,这个就相当于同时控制了信号IN1和IN3的输入。
OUT端送入低电平的话,S2常开触点1闭合,此时继电器S1与S3均通电,故S1与S3的常开触点1闭合,这个就相当于同时控制了信号IN2和IN4的输入。
请问是你的意思是我说的这个控制逻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OUT端送入高电平的话,S2常闭触点3闭合,此时继电器S1与S3均没有通电,故S1与S3的常闭触点3闭合,这个就 ...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四选一。

你能控制三个开关闭合打开。

就是说选一通道到输出,S1闭合到触电3,S2闭合到触电三即可,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他的接法只能选通两种,要么是IN1,要么是IN4,毕竟它这只有一个IO口控制,除非给S1和S3分别再加一个OUT

网友C:
如果你是选通是指4选1,那么,对于多刀继电器而言,2个就可以实现了。按照2进制累进连接,3个可以实现8选一。。。。以此类推。不过这样后面的刀头会越来越多,不现实,如果只是限制为4刀双掷。那么后面扩展最多加1。
如果不是4选一,而是任意组合,那么你一个都不能省。当然,对于只是某些特定组合,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减少继电器数量这也是可能的,当然,你得把所有可能的通过路径明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选通是指4选1,那么,对于多刀继电器而言,2个就可以实现了。按照2进制累进连接,3个可以实现8选一 ...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实现4选一。我还有点疑问,IN不应该是接衔铁的引脚吗,还有JK2的另外三个引脚接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实现4选一。我还有点疑问,IN不应该是接衔铁的引脚吗,还有JK2的另外三个引脚 ...

不要接啊,这个线路的意思是单线4选1,双线4选1的,你继电器后面的直接就需要4倒双掷继电器了。

网友A:
我画的IN和OUT代表的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S1和S3可以看成一个继电器里的触点,S2看成另一个继电器的触点,也就是说两个继电器够了。我只画了触点,你看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接啊,这个线路的意思是单线4选1,双线4选1的,你继电器后面的直接就需要4倒双掷继电器了。 ...

其实你这个用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和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就实现了4选1,为啥还要一个4刀双掷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IN和OUT代表的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S1和S3可以看成一个继电器里的触点,S2看成另一个继电器的触点, ...

那没问题,一个单刀双掷,一个双刀双掷可以实现四选一,我以为是3个单刀双掷,那样接应该不行。

3个单刀双掷当然也可以,原理上来说都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没问题,一个单刀双掷,一个双刀双掷可以实现四选一,我以为是3个单刀双掷,那样接应该不行。 ...

设计时候,往往我们还必须考虑采购,少量测试型号多可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做测试设备那么优先考虑的是采用一个型号是不是更方便,图里面就是这样。
考虑到型号价格差异,批量生产的话,其实前面一个只需要单刀双掷,后面一个必须双刀双掷。如果采购的型号价格差异很小,其实也不妨考虑是不是采用一个型号。这样可以简化生产过程的采购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时候,往往我们还必须考虑采购,少量测试型号多可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做测试设备那么优先考虑的是采 ...

好的,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接啊,这个线路的意思是单线4选1,双线4选1的,你继电器后面的直接就需要4倒双掷继电器了。 ...

我还是没弄懂后面为啥需要一个4刀双掷继电器,大哥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弄懂后面为啥需要一个4刀双掷继电器,大哥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
我还是觉得你之前给的图更合理,对于双刀双掷一个IN控制公共端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