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232互转,这个电路可行不

楼主(2018-09-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今天用洞洞板试了下,两把分别接了个usb转232和usb转485,结果发数据都是收不到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会不会是我板子没搭好还是这个原理又问题,求大佬帮忙看看啊

楼主:
没人么没人么

网友A:
发0不发1的自动换向485接口必须依靠合适的总线静态偏置,根据200mV门限计算偏置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