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基础的模电的问题,没学好,求指点

楼主(2018-09-12):
ADI新出了杨建国老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晶体管》,刚巧我想换工作,想把大学没学好、现在有点搞忘了的模电捡起来复习一下。看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很基础,希望各位前辈们指点指点
想问为什么等效出来会是这个样子?一个三端的电路怎么变成了两端的?有推导过程的话最好了,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看下戴维宁定理的概念就懂了
戴维南定理(Thevenin's theorem):含独立电源的线性电阻单口网络N,就端口特性而言,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单口网络。电压源的电压等于单口网络在负载开路时的电压uoc;电阻R0是单口网络内全部独立电源为零值时所得单口网络N0的等效电阻。

网友B(2018-12-24):
我也是小白一个啊!

网友C:
没学好电路基础呗,建议先找本电路基础书籍,把基尔霍夫,戴维宁,诺顿定力,phasor ,一节二阶时域响应,频域响应,bode图,极点零点等基础概念全复习一遍,再看模电。不然看你看模电也是浪费时间,到处都是你不知道的基础内容,也就学个名词术语,不懂原理。
可以对照网易公开课那个麻省理工印度教授的电路学视频课,别看书和视频的内容看着多,其实你这样系统复习一遍,会比看网络上这种零散学习资料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