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的计算机运算

楼主(2018-09-12):
我们知道积分的定义是对无限小个量的函数值进行积分,也就是积分算式上最后那个微分符,表示在该坐标上划分无数个等小量,然后对应位置的函数值相乘后累加,因为微分量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看成是无穷多个函数值累加后除以被划分的数目。
现在我们以x从0到π对sin(x)的积分演示。
假设我们对0到π划分成1000等份,那么就可以换算成累加计算。
x=0:0.001:pi;
然后求该x数列对应的sin(x)
最后求和
sum(sin(x))
最后除以1000
sum(sin(x))/1000
----------------------------------------------------
看效果
是不是很正确。
前面我已经定义好了x=0:0.001:pi;

楼主:
我们再看一个运算,完全正确。这就是求定积分的定义求法,也是计算机求积分的方法。
所以我们学习时候基本概念一定要懂。

理解错误,是乘以步长,不是除以4000,不是分段那种理解。马上发帖。

网友A:
用的非常对,就是这么个原理,另外为了方便系统定义的有一些库函数直接调用。不过用这个方法可以明白求积分的算法。

网友A:
不是除以1000,是乘以步长0.001

楼主:
多谢多谢,还真是的。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