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reeRTOS编码标准及风格指南

楼主(2018-09-13):
转载地址: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00575311.编码标准

      FreeRTOS的核心源代码遵从MISRA编码标准指南。这个标准篇幅稍长,你可以在MISRA官方网站花少量钱买到,这里不再复制任何标准。

      FreeRTOS源代码不符合MISRA标准的项目如下所示:

  • 有两个API函数有多个返回点。MISRA编码标准强制规定:一个函数在其结尾应该有单一的返回点。
  • 指针算数运算,在创建任务时,为了兼容8、16、20、24、32位总线,不可避免的使用了指针算数运算。MISRA编码标准强制规定:指针的算术运算只能用在指向数组或数组元素的指针上。
  • 默认情况下,跟踪宏为空语句,因此不符合MISRA的规定。MISRA编码标准强制规定:预处理指令在句法上应该是有意义的。

      FreeRTOS可以在很多不同编译器中编译,其中的一些编译器比同类有更高级特性。因为这个原因,FreeRTOS不使用任何非C语言标准的特性或语法。一个例外情况是头文件stdint.h。在文件夹FreeRTOS/Source/include下包含一个叫做stdint.readme的文件,如果你的编译器不提供stdint类型定义,可以将stdint.readme文件重命名为stdint.h。

2命名规则

      RTOS内核和演示例程源代码使用以下规则:

      1> 变量

  • uint32_t类型的变量使用前缀ul,这里’u’表示’unsigned’,’l’表示’long’
  • uint16_t类型的变量使用前缀us,这里’u’表示’unsigned’,’s’表示’short’
  • uint8_t类型的变量使用前缀uc,这里’u’表示’unsigned’,’c’表示’char’
  • 非stdint类型的变量使用前缀x,比如基本的Type_t和TickType_t类型,这些类型在移植层定义,定义成符合处理器架构的最高效类型;
  • 非stdint类型的无符号变量使用前缀ux,比如UbaseType_t(unsigned BaseType_t)
  • size_t类型的变量使用前缀x;
  • 枚举类型变量使用前缀e
  • 指针类型变量在类型基础上附加前缀p,比如指向uint16_t的指针变量前缀为pus
  • 与MISRA指南一致,char类型变量仅被允许保存ASCII字符,前缀为c
  • 与MISRA指南一致,char *类型变量仅允许指向ASCII字符串,前缀为pc

      2> 函数

  • 在文件作用域范围的函数前缀为prv
  • API函数的前缀为它们的返回类型,当返回为空时,前缀为v
  • API函数名字起始部分为该函数所在的文件名。比如vTaskDelete函数定义在tasks.c,并且该函数返回空。

      3> 宏

  • 宏的名字起始部分为该宏定义所在的文件名的一部分。比如configUSE_PREEMPTION定义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
  • 除了前缀,宏剩下的字母全部为大写,两个单词间用下划线(’_’)隔开。

楼主:
3数据类型

      只有stdint.h和RTOS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使用,但也有例外情况,如下所示:

  • char:与MISRA编码标准指南一致,char类型变量仅被允许保存ASCII字符
  • char *:与MISRA编码标准指南一致,char *类型变量仅允许指向ASCII字符串。当标准库函数期望一个char *参数时,这样做可以消除一些编译器警告;特别是考虑到有些编译器将char类型当做signed类型,还有些编译器将char类型当做unsigned类型。

      有三种类型会在移植层定义,它们是:

  • TickType_t:如果configUSE_16_BIT_TICKS为非零(条件为真),TickType_t定义为无符号16位类型。如果configUSE_16_BIT_TICKS为零(条件为假),TickType_t定义为无符号32位类型。注:32位架构的微处理器应设置configUSE_16_BIT_TICKS为零。
  • BaseType_t:定义为微处理器架构效率最高的数据类型。比如,在32位架构处理器上,BaseType_t应该定义为32位类型。在16位架构处理器上,BaseType_t应该定义为16位类型。如果BaseType_t定义为char,对于函数返回值一定要确保使用的是signed char,否则可能造成负数错误。
  • UbaseType_t:这是一个无符号BaseType_t类型

3.4风格指南

  • 缩进:缩进使用制表符,一个制表符等于4个空格。
  • 注释:注释单行不超过80列,特殊情况除外。不使用C++风格的双斜线(//)注释
  • 布局:FreeRTOS的源代码被设计成尽可能的易于查看和阅读。下面的代码片中,第一部分展示文件布局,第二部分展示C代码设计格式。

  • /* 首先在这里包含库文件... */

  • #include <stdlib.h>

  • /* ...然后是FreeRTOS的头文件... */

  • #include "FreeRTOS.h"

  • /* ...紧接着包含其它头文件. */

  • #include "HardwareSpecifics.h"

  • /* 随后是#defines, 在合理的位置添加括号. */

  • #define A_DEFINITION    ( 1 )

  • /*

  • * 随后是Static (文件内部的)函数原型,

  • * 如果注释有多行,参照本条注释风格---每一行都以’*’起始.

  • */

  • static void prvAFunction( uint32_t ulParameter );

  • /* 文件作用域变量(本文件内部使用)紧随其后,要在函数体定义之前. */

  • static BaseType_t xMyVariable.

  • /* 每一个函数的结束都有一行破折号,破折号与下面的第一个函数之间留一行空白。*/

  • /*-----------------------------------------------------------*/

  • void vAFunction( void )

  • {

  •      /* 函数体在此定义,注意要用大括号括住 */

  • }

  • /*-----------------------------------------------------------*/

  • static UBaseType_t prvNextFunction( void )

  • {

  •      /* 函数体在此定义. */

  • }

  • /*-----------------------------------------------------------*/

  • /*

  • * 函数名字总是占一行,包括返回类型。 左括号之前没有空格左括号之后有一个空格,

  • * 每个参数后面有一个空格参数的命名应该具有一定的描述性.

  • */

  • void vAnExampleFunction( long lParameter1, unsigned short usParameter2 )

  • {

  • /* 变量声明没有缩进. */

  • uint8_t ucByte;

  •     /* 代码要对齐.  大括号占独自一行. */

  •     for( ucByte = 0U; ucByte < fileBUFFER_LENGTH; ucByte++ )

  •     {

  •          /* 这里再次缩进. */

  •     }

  • }

  • /*

  • * for、while、do、if结构具有相似的模式。这些关键字和左括号之间没有空格。

  • * 左括号之后有一个空格,右括号前面也有一个空格,每个分号后面有一个空格。

  • * 每个运算符的前后各一个空格。使用圆括号明确运算符的优先级。不允许有0

  • * 以外的数字(魔鬼数)出现,必要时将这些数字换成能表示出数字含义的常量或

  • * 宏定义。

  • */

  • for( ucByte = 0U; ucByte < fileBUFFER_LENGTH; ucByte++ )

  • {

  • }

  • while( ucByte < fileBUFFER_LENGTH )

  • {

  • }

  • /*

  • * 由于运算符优先级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相信自己对运算符优先级时刻保持警惕

  • * 并能正确的使用,因此对于多个表达式运算时,使用括号明确优先级顺序

  • */

  • if( ( ucByte < fileBUFFER_LENGTH ) && ( ucByte != 0U ) )

  • {

  •     ulResult = ( ( ulValue1 + ulValue2 ) - ulValue3 ) * ulValue4;

  • }

  • /* 条件表达式也要像其它代码那样对齐。 */

  • #if(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 1 )

  • {

  •      /* 向TCB增加一个用于跟踪的计数器. */

  •      pxNewTCB->uxTCBNumber = uxTaskNumber;

  • }

  • #endif

  • /*方括号前后各留一个空格*/

  • ucBuffer[ 0 ] = 0U;

  • ucBuffer[ fileBUFFER_LENGTH - 1U ] = 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