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这样连接,大佬帮忙看看哈!

楼主(2018-09-13):
这是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然后给蓄电池充电,再给两路路灯供电。

接插件那里是电池正,接到蓄电池的正极。

我不明白上边的LM393以及两个三极管的作用。
大家能给看看嘛。谢谢了。

网友A:
“触发器”,一旦有信号过来,会被保持住,直到单片机“释放”掉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一旦有信号过来,会被保持住,直到单片机“释放”掉这个信号。 ...

您的意思的,LM393的OUT一有信号就会被保持住,继而控制MOS管?

网友B:
LM393,是OC开路输出,正常情况,必须接输入上拉工作,这也是这个线路能够正常工作的基础。
这2个三极管,接成典型的可关断可控硅,很明显你这里单片机的IN表述是有问题的(电平变化只有0---0.7V
左右,怎么做逻辑的IN?)。这里这个in应该是单片机输出。只要Q5基极给个触发正脉冲,他们可以互相维持连续导通,而只要Q5基极给个足够的负脉冲,他们就可以完全关断。

网友C:
可控硅内部就是这种结构,用三极管的可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