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路工作过程

楼主(2018-09-13):
(无正文)

网友A:
图太小 看不清 上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 看不清 上PDF

就是这个,您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您看下

你想问什么呢?一个典型的离线多路隔离AC-DC电源。用TOP247做主控,其中变压器5号脚输出的做原边误差检测。TL431用作误差比较放大。然后通过光耦控制247实现稳压。
其他各路,分别通过各自整流管,输出对应的直流电压用于各种负载。
这里D7等外围组成MOS驱动光耦TLP250的输出隔离供电,这里Z2、C25提供MOS驱动的负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