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reeRTOS队列API函数

楼主(2018-09-13):
原创地址为: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0800538

  FreeRTOS为操作队列提供了非常丰富的API函数,包括队列的创建、删除,灵活的入队和出队方式、带中断保护的入队和出队等等。下面就来详细讲述这些API函数。

1.获取队列入队信息数目1.1函数描述

      UBaseType_t uxQueueMessagesWaiting( QueueHandle_t xQueue );

      返回队列中存储的信息数目。具有中断保护的版本为uxQueueMessagesWaitingFromISR(),原型为:UBaseType_t uxQueueMessagesWaitingFromISR( const QueueHandle_t xQueue )。

1.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2.获取队列的空闲数目2.1函数描述

      UBaseType_t uxQueueSpacesAvailable( QueueHandle_t xQueue );

      返回队列的空闲数目。

2.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3.删除队列3.1函数描述

      void vQueueDelete( QueueHandle_t xQueue );

      删除队列并释放所有分配给队列的内存。

3.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4.复位队列4.1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Reset( QueueHandle_t xQueue );

      将队列复位到初始状态。

4.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4.3返回值

      FreeRTOSV7.2.0以及以后的版本总是返回pdPASS。

楼主:
5.创建队列
5.1函数描述

     QueueHandle_t xQueueCreate (UBaseType_t uxQueueLength, UBaseType_t uxItemSize);

     创建新队列。为新队列分配指定的存储空间并返回队列句柄。

5.2参数描述
  • usQueueLength:队列项数目
  • uxItemSize:每个队列项大小,单位是字节。队列项通过拷贝入队而不是通过引用入队,因此需要队列项的大小。每个队列项的大小必须相同。

5.3返回值

      成功创建队列返回队列句柄,否自返回0。

5.4用法举例

  • struct AMessage

  • {

  •      portCHAR ucMessageID;

  •      portCHAR ucData[ 20 ];

  • };

  • void vATask( void*pvParameters )

  • {

  •      xQueueHandle xQueue1, xQueue2;

  •      // 创建一个队列,队列能包含10个unsigned long类型的值。

  •      xQueue1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unsigned portLONG ));

  •      if( xQueue1 ==0 )

  •      {

  •          // 队列创建失败,不可以使用

  •      }

  •      // 创建一个队列,队列能包含10个 Amessage结构体指针类型的值。

  •      // 这样可以通过传递指针变量来包含大量数据。

  •      xQueue2 =xQueueCreate( 10, sizeof( struct AMessage * ) );

  •      if( xQueue2 ==0 )

  •      {

  •          // 队列创建失败,不可以使用

  •      }

  •      // ... 任务的其它代码.

  • }

楼主:
6.向队列投递队列项
6.1 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Send(QueueHandle_t xQueue,  const void * pvItemToQueue,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定义这个宏是为了向后兼容那些不包含函数xQueueSendToFront()和xQueueSendToBack()宏的FreeRTOS版本。它与xQueueSendToBack()等同。

      这个宏向队列尾部投递一个队列项。项目以拷贝的形式入队,而不是引用形式入队。绝不可以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调用这个宏,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SendFromISR()来完成相同的功能。

6.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 xTicksToWait:如果队列满,任务等待队列空闲的最大时间。如果队列满并且xTicksToWait被设置成0,函数立刻返回。时间单位为系统节拍时钟周期,因此宏portTICK_PERIOD_MS可以用来辅助计算真实延时值。如果INCLUDE_vTaskSuspend设置成1,并且指定延时为portMAX_DELAY将引起任务无限阻塞(没有超时)。

6.3返回值

      队列项入队成功返回pdTRUE,否则返回errQUEUE_FULL。

6.4用法举例

  • struct AMessage

  • {

  •       portCHAR ucMessageID;

  •       portCHAR ucData[ 20 ];

  • }xMessage;

  • unsigned portLONG ulVar = 10UL;

  • void vA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

  •      xQueueHandle xQueue1, xQueue2;

  •      struct AMessage *pxMessage;

  •      /*创建一个队列,队列能包含10个unsigned long类型的值。*/

  •      xQueue1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unsigned portLONG ) );

  •      /* 创建一个队列,队列能包含10个 Amessage结构体指针类型的值。

  •        这样可以通过传递指针变量来包含大量数据。*/

  •      xQueue2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struct AMessage * ) );

  •      // ...

  •      if( xQueue1 != 0 )

  •      {

  •           /*1个unsigned long型数据入队.如果需要等待队列空间变的有效,

  •          会最多等待10个系统节拍周期*/

  •           if( xQueueSend( xQueue1, ( void * ) &ulVar, ( portTickType ) 10 ) !=pdPASS )

  •           {

  •                /*消息入队失败*/

  •           }

  •     }

  •     if( xQueue2 != 0 )

  •     {

  •          /* 发送一个指向结构体Amessage的对象,如果队列满也不等待 */

  •          pxMessage = & xMessage;

  •          xQueueSend( xQueue2, ( void * ) &pxMessage, ( portTickType ) 0 );

  •     }

  •          //... 任务其余代码.

  • }

楼主:
7.向队列投递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7.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SendFromISR (QueueHandle_t xQueue,

  •                const void *pvItemToQueue,  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FromISR()。这个宏是xQueueSend()的中断保护版本,用于中断服务程序,等价于xQueueSendToBackFromISR()。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向队列尾部投递一个队列项。

7.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如果入队导致一个任务解锁,并且解锁的任务优先级高于当前运行的任务,则该函数将*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设置成pdTRUE。如果xQueueSendFromISR()设置这个值为pdTRUE,则中断退出前需要一次上下文切换。从FreeRTOS V7.3.0起,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称为一个可选参数,并可以设置为NULL。

7.3返回值

      列项入队成功返回pdTRUE,否则返回errQUEUE_FULL。

7.4用法举例

  • void vBufferISR( void )

  • {

  •     portCHARcIn;

  •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初始化,没有唤醒任务*/

  •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 直到缓冲区为空 */

  •     do

  •     {

  •         /* 从缓冲区获得一个字节数据 */

  •         cIn = portINPUT_BYTE( RX_REGISTER_ADDRESS );

  •         /* 投递这个数据 */

  •         xQueueSendFromISR( xRxQueue, &cIn,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while( portINPUT_BYTE( BUFFER_COUNT ) );

  •     /* 这里缓冲区已空,如果需要进行一个上下文切换*/

  •     /*根据不同移植平台,这个函数也不同*/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楼主:
8.向队列尾部投递队列项
8.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SendToBack(QueueHandle_t xQueue,

  •                          const void * pvItemToQueue,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这个宏等价于xQueueSend()。

      向队列尾投递一个队列项。绝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这个宏,可以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SendToBackFromISR ()来完成相同功能。

8.2参数描述

      同xQueueSend()。

8.3返回值

      同xQueueSend()。

8.4用法举例

      同xQueueSend()。

9.向队列尾部投递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9.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SendToBackFromISR (QueueHandle_t xQueue,

  •             const void *pvItemToQueue, 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FromISR()。这个宏是xQueueSendToBack()的中断保护版本,用于中断服务程序,等价于xQueueSendFromISR()。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向队列尾部投递一个队列项。

9.2参数描述

      同QueueSendFromISR()。

9.3返回值

      同QueueSendFromISR()。

9.4用法举例

      同QueueSendFromISR()。

楼主:
10.向队列首部投递队列项
10.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SendToFront(QueueHandle_t xQueue,

  •                const void * pvItemToQueue,TickType_t xTicksToWait);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

      这个宏向队列首部投递一个队列项。绝不可以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调用这个宏,可以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SendToFrontFromISR ()来完成相同功能。

10.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 xTicksToWait:如果队列满,任务等待队列空闲的最大时间。如果队列满并且xTicksToWait被设置成0,函数立刻返回。时间单位为系统节拍时钟周期,因此宏portTICK_PERIOD_MS可以用来辅助计算真实延时值。如果INCLUDE_vTaskSuspend设置成1,并且指定延时为portMAX_DELAY将引起任务无限阻塞(没有超时)。

10.3返回值

      队列项入队成功返回pdTRUE,否则返回errQUEUE_FULL。

11.向队列首部投递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11.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SendToFrontFromISR (QueueHandle_t xQueue,

  •               const void *pvItemToQueue,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FromISR()。这个宏是xQueueSendToFront ()的中断保护版本,用于中断服务程序。

11.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如果入队导致一个任务解锁,并且解锁的任务优先级高于当前运行的任务,则该函数将*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设置成pdTRUE。如果xQueueSendFromISR()设置这个值为pdTRUE,则中断退出前需要一次上下文切换。从FreeRTOS V7.3.0起,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称为一个可选参数,并可以设置为NULL。

11.3返回值

      列项入队成功返回pdTRUE,否则返回errQUEUE_FULL。

楼主:
12.读取并移除队列项
12.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Receive(QueueHandle_t xQueue,

  •                            void *pvBuffer,TickType_t xTicksToWait);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Receive()。

      这个宏从队列中读取一个队列项并把该队列项从队列中删除。读取队列项是以拷贝的形式完成,而不是以引用的形式,因此必须提供足够大的缓冲区以便容纳队列项。参数pvBuffer指向这个缓冲区。

      绝不可以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调用这个宏,可以使用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ReceiveFromISR来完成相同功能。

12.2参数描述
  • pxQueue:队列句柄。
  • pvBuffer:指向一个缓冲区,用于拷贝接收到的列表项。
  • xTicksToWait:要接收的项目队列为空时,允许任务最大阻塞时间。如果设置该参数为0,则表示即队列为空也立即返回。阻塞时间的单位是系统节拍周期,宏portTICK_RATE_MS可辅助计算真实阻塞时间。如果INCLUDE_vTaskSuspend设置成1,并且阻塞时间设置成portMAX_DELAY,将会引起任务无限阻塞(不会有超时)。

12.3返回值

      成功接收到列表项返回pdTRUE,否则返回pdFALSE。

12.4用法举例

  • struct AMessage

  • {

  •     portCHAR ucMessageID;

  •     portCHAR ucData[ 20 ];

  • } xMessage;

  • xQueueHandle xQueue;

  • // 创建一个队列并投递一个值

  • void vA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

  •      struct AMessage *pxMessage;

  •      // 创建一个队列,队列能包含10个 Amessage结构体指针类型的值。

  •      // 这样可以通过传递指针变量来包含大量数据。

  •      xQueue =xQueueCreate( 10, sizeof( struct AMessage * ) );

  •      if( xQueue == 0)

  •      {

  •           // 创建队列失败

  •     }

  •     // ...

  •     // 向队列发送一个指向结构体对象Amessage的指针,如果队列满不等待

  •     pxMessage = & xMessage;

  •     xQueueSend(xQueue, ( void * ) &pxMessage, ( portTickType ) 0 );

  •     // ... 其它代码

  • }

  • // 该任务从队列中接收一个队列项

  • voidvADifferent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

  •     struct AMessage *pxRxedMessage;

  •     if( xQueue != 0)

  •     {

  •         // 从创建的队列中接收一个消息,如果消息无效,最多阻塞10个系统节拍周期

  •         if(xQueueReceive( xQueue, &( pxRxedMessage ), ( portTickType ) 10 ) )

  •         {

  •             // 现在pcRxedMessage 指向由vATask任务投递进来的结构体Amessage变量

  •         }

  •     }

  •    // ... 其它代码

  • }

楼主:
13读取并移除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13.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ReceiveFromISR (QueueHandle_t xQueue,

  •               void *pvBuffer, 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从队列中读取一个队列项并把该队列项从队列中删除。功能与xQueueReceive()相同,用于中断服务函数。

13.2参数描述
  • pxQueue:队列句柄。
  • pvBuffer:指向一个缓冲区,用于拷贝接收到的列表项。
  •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如果入队导致一个任务解锁,并且解锁的任务优先级高于当前运行的任务,则该函数将*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设置成pdTRUE。如果xQueueSendFromISR()设置这个值为pdTRUE,则中断退出前需要一次上下文切换。从FreeRTOS V7.3.0起,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称为一个可选参数,并可以设置为NULL。

13.3返回值

      成功接收到列表项返回pdTRUE,否则返回pdFALSE。

13.4用法举例

  • xQueueHandle xQueue;

  • /* 该函数创建一个队列并投递一些值 */

  • voidvA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

  • {

  •      portCHAR cValueToPost;

  •      const portTickType xBlockTime = (portTickType )0xff;

  •      /*创建一个队列,可以容纳10个portCHAR型变量 */

  •      xQueue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portCHAR ) );

  •      if( xQueue == 0 )

  •      {

  •           /* 队列创建失败 */

  •      }

  •     /*…... */

  •     /* 投递一些字符,在ISR中使用。如果队列满,任务将会阻塞xBlockTime 个系统节拍周期 */

  •     cValueToPost = 'a';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cValueToPost, xBlockTime );

  •     cValueToPost = 'b';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cValueToPost, xBlockTime );

  •     /*... 继续投递字符 ... 当队列满时,这个任务会阻塞*/

  •     cValueToPost = 'c';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cValueToPost, xBlockTime );

  • }

  • /* ISR:输出从队列接收到的所有字符 */

  • voidvISR_Routine( void )

  • {

  •      portBASE_TYPE xTaskWokenByReceive = pdFALSE;

  •      portCHAR cRxedChar;

  •      while( xQueueReceiveFromISR( xQueue, ( void *) &cRxedChar, &xTaskWokenByReceive) )

  •     {

  •        /* 接收到一个字符串,输出.*/

  •        vOutputCharacter( cRxedChar );

  •        /* 如果从队列移除一个字符串后唤醒了向此队列投递字符的任务,那么参数xTaskWokenByReceive将会设置成pdTRUE,这个循环无论重复多少次,仅会

  •           有一个任务被唤醒。*/

  •     }

  •     /*这里缓冲区已空,如果需要进行一个上下文切换根据不同移植平台,这个函数也不同 */

  •     portYIELD_FROM_ISR(xTaskWokenByReceive);

  • }

楼主:
14.读取但不移除队列项
14.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Peek(QueueHandle_t xQueue,

  •               void *pvBuffer,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其实是一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Receive()。

      这个宏从队列中读取一个队列项,但不会把该队列项从队列中移除。这个宏绝不可以用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可以使用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PeekFromIS()来完成相同功能。

14.2参数描述

      同xQueueReceive()。

14.3返回值

      同xQueueReceive()。

14.4用法举例

      同xQueueReceive()。

15.读取但不移除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15.1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PeekFromISR(QueueHandle_t xQueue, void *pvBuffer,);

      功能与xQueuePeek()相同,用于中断服务程序。

15.2参数描述
  • pxQueue:队列句柄。
  • pvBuffer:指向一个缓冲区,用于拷贝接收到的列表项。

15.3返回值

      成功接收到列表项返回pdTRUE,否则返回pdFALSE。

楼主:
16.队列注册
16.1函数描述

      void vQueueAddToRegistry(QueueHandle_t xQueue, char *pcQueueName,);

      为队列分配名字并进行注册。

16.2参数描述
  • l  xQueue:队列句柄
  • l  pcQueueName:分配给队列的名字。这仅是一个有助于调试的字符串。队列注册仅存储指向队列名字符串的指针,因此这个字符串必须是静态的(全局变量活着存储在ROM/Flash中),不可以定义到堆栈中。

      队列注册有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都是为了调试RTOS内核:

  • 它允许队列具有一个相关的文本名字,在GUI调试中可以容易的标识队列;
  • 包含调试器用于定位每一个已经注册的队列和信号量时所需的信息。

       队列注册仅用于调试器。

       宏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定义了可以注册的队列和信号量的最大数量。仅当你想使用可视化调试内核时,才进行队列和信号量注册。

16.3用法举例

  • void vAFunction( void )

  • {

  •     xQueueHandle xQueue;

  •    /*创建一个队列,可以容纳10个char类型数值 */

  •    xQueue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portCHAR ) );

  •    /* 我们想可视化调试,所以注册它*/

  •    vQueueAddToRegistry( xQueue, "AMeaningfulName" );

  • }

楼主:
17.解除注册
17.1函数描述

      void vQueueUnregisterQueue(QueueHandle_t xQueue);

      从队列注册表中移除指定的队列。

17.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18.查询队列是否为空(仅用于中断服务程序)
18.1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IsQueueEmptyFromISR( const QueueHandle_t xQueue );

      查询队列是否为空。这个函数仅用于ISR。

18.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18.3返回值

      队列非空返回pdFALSE,其它值表示队列为空。

19.查询队列是否满(仅用于中断服务程序)
19.1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IsQueueFullFromISR( const QueueHandle_t xQueue );

      查询队列是否满,仅用于ISR。

19.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19.3返回值

      队列没有满返回pdFALSE,其它值表示队列满。

楼主:
20.向队列尾部覆盖式投递队列项
20.1函数描述

      BaseType_t xQueueOverwrite(QueueHandle_t xQueue, const void * pvItemToQueue);

      其实是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这个宏是xQueueSendToBack()的另一个版本,向队列尾投递一个队列项,如果队列已满,则覆盖之前的队列项。一般用于只有一个队列项的队列中,如果队列的队列项超过1个,使用这个宏会触发一个断言(已经正确定义configASSERT()的情况下)。这个宏绝不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可以使用使用带有中断保护的版本xQueueOverwriteFromISR()来完成相同功能。

20.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20.3返回值

      总是返回pdPASS。

20.4用法举例

  • void v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

  • {

  •     QueueHandle_t xQueue;

  •     unsigned long ulVarToSend, ulValReceived;

  •     /*创建队列,保存一个unsignedlong值。如果一个队列的队列项超过1个,强烈建议不要使用xQueueOverwrite(),如果使用xQueueOverwrite()会触发一个断言(已经正确定义configASSERT()的情况下)。*/

  •     xQueue = xQueueCreate( 1, sizeof( unsigned long ) );

  •     /*使用 xQueueOverwrite().向队列写入10*/

  •     ulVarToSend = 10;

  •     xQueueOverwrite( xQueue, &ulVarToSend );

  •     /*从队列读取值,但是不把这个值从队列中删除。*/

  •     ulValReceived = 0;

  •     xQueuePeek( xQueue, &ulValReceived, 0 );

  •     if( ulValReceived != 10 )

  •      {

  •           /* 处理错误*/

  •      }

  •      /*到这里队列仍是满的。使用xQueueOverwrite()覆写队列,写入值100 */

  •      ulVarToSend = 100;

  •      xQueueOverwrite( xQueue, &ulVarToSend );

  •      /* 从队列中读取值*/

  •      xQueueReceive( xQueue, &ulValReceived, 0 );

  •      if( ulValReceived != 100 )

  •      {

  •           /*处理错误 */

  •      }

  •       /* ... */

  • }

楼主:
21向队列尾部覆盖式投递队列项(带中断保护)
21.1函数描述

  •       BaseType_t xQueueOverwriteFromISR (QueueHandle_t xQueue, const void * pvItemToQueue,

  •                              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其实是个宏,真正被调用的函数是xQueueGenericSendFromISR()。这个宏的功能与xQueueOverwrite()相同,用在中断服务程序中。

21.2参数描述
  • xQueue:队列句柄。
  • pvItemToQueue:指针,指向要入队的项目。要保存到队列中的项目字节数在队列创建时就已确定。因此要从指针pvItemToQueue指向的区域拷贝到队列存储区域的字节数,也已确定。
  •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如果入队导致一个任务解锁,并且解锁的任务优先级高于当前运行的任务,则该函数将*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设置成pdTRUE。如果xQueueSendFromISR()设置这个值为pdTRUE,则中断退出前需要一次上下文切换。从FreeRTOS V7.3.0起,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称为一个可选参数,并可以设置为NULL。

21.3返回值

      总是返回pd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