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FPGA 在400M下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8-09-13):
FPGA是spartan6
简单的累加,用modesim后仿真,为什么在109220ps的时候会出现一小段cnt=3的情况,理论上应该从1变到2才对;代码如下 时钟400M
reg [3:0]cnt;
always@(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cnt <= 4'd0;
    data_out <= 4'd0;
end
else begin
   if(cnt < 4'd10)
     cnt <= cnt + 1'b1;
   else
        cnt <= cnt;
    end
end

网友A:
1到2,需要2个bit都变,0bit由1变为0,1bit由0变为1,两个bit并不是同时变化的,会有时间上的差异,0bit变化稍微晚一点,就是你仿真出现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