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输入设备与HID-complaint device 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8-09-13):
如图 USB输入设备枚举成功,但是发送数据时test USB OKKK!  Bus Hound 能收到数据但是是从 USB输入设备发送的而不是从HID-complaint device,而且打开world 也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还请各位指导下原因 感谢!

楼主:
各位大佬 有熟悉USB-HID协议这块的吗? 感谢

网友A:
你想要在world里显示字符那应该把你的设备枚举成键盘设备,然后模拟按键事件。
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是需要上位机软件打开读取数据才行的,world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在world里显示字符那应该把你的设备枚举成键盘设备,然后模拟按键事件。
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是需 ...

OK 感谢大佬 我试试模拟成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