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 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8-09-13):
对于AD采集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需要每次采集AD之前通过Band-gap来反推VDD电压吗

网友A:
不需要,按照平均值算就行了。或者直接用。根本不用考虑带隙。

网友B:
先测试一下看看,直接读数不校,误差能否接受不

网友C:
不需要,一般精度就够了。如果分辨率要求不高可以舍弃后两位。

网友D:
不需要这么多分辨率的可以舍去点

网友E:
N76E003的AD精度还是比较可信的,而作为用VCC做基准的AD而言,如果编程考虑到了避免干扰因素,那么最终测量精度,基本上只取决于供电IC的精度。
测试过用Band-gap反推供电芯片的电压,精度和直接用ASM1117-5没什么差异。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
反正ADC 一共有12位,可以直接舍弃2位,这样就可以降低数据采集的波动误差了。

网友F:
要求不高可以不用12位结果啊。比如用8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