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人求助:关于高频变压器的电路

楼主(2018-09-13):
如图所示,有下面这样一个变压器的接线电路:其中,正弦信号是信号源产生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波形

我目前存在的问题
1.输入信号是一个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正弦信号,Vpp=10V,频率为2MHz。接入到变压器后,我在b端测得正弦的Vpp只有1.45Vpp,不太明白为什么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到如此低的值?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而且这种情况下,变压器的放大倍数也不正确)

2.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正弦信号,输入到随着频率的变化,在b点测得的信号发生了失真,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失真(我将信号源直接接入到变压器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失真波形如下:

3.试验测得,不带次级线圈负载(33pF的电容)的时候,在3MHz的时候,放大倍数达到最大;带33pF的负载电容时,1.7MHz放大倍数达到最大,这是什么原因?

还盼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xch
“b端”图纸中没找到

网友A:
1.输入信号是一个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正弦信号,Vpp=10V,频率为2MHz。接入到变压器后,我在b端测得正弦的Vpp只有1.45Vpp,不太明白为什么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到如此低的值?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而且这种情况下,变压器的放大倍数也不正确)

高频变压器通常耦合不是很紧,属于松耦合。这种情况下,原边和副边电压之比并不等于匝数比。

@maychang :我把原理图贴在了下边,并做了一些说明
@lv0817 :你没有接入变压器初级线圈时,“三极管输出Vpp=10V”。这个交流电压哪里来的?莫非三极管集电极到直流电源正端你已经接上了一支负载电阻?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吧。
@lv0817 :原文是“我在b端测得正弦的Vpp只有1.45Vpp,不太明白为什么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到如此低的值?”。现在是“原本我的三极管输出Vpp=10V,当吧这个信号接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后,这个电压值就被拉低到1.45了 ”
前辈,您好,这是么回事。 原本我的三极管输出Vpp=10V,当吧这个信号接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后,这个电压值就被拉低到1.45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输入信号是一个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正弦信号,Vpp=10V,频率为2MHz。接入到变压器后,我在b端测得正弦的Vp ...

2.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正弦信号,输入到随着频率的变化,在b点测得的信号发生了失真,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失真(我将信号源直接接入到变压器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你的三极管想必不是工作于甲类放大,而是工作于丙类放大。

谢谢前辈,这个我在学习一下

网友A:
3.试验测得,不带次级线圈负载(33pF的电容)的时候,在3MHz的时候,放大倍数达到最大;带33pF的负载电容时,1.7MHz放大倍数达到最大,这是什么原因?

放大倍数达到最大,说明电容和变压器线圈的电感,发生了谐振。

网友B:
建议楼主先从低频开始学习。

@lv0817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电子技术的内容,你在本科阶段不曾学过而已。
项目紧,导师让抓紧搞出来,我也木有办法:(。。。。。。。谁曾想到我一个学微电子的会搞这玩意、、、、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了一个专利中的电路图,我表达的意思是,当k点和b点断开时候,能够测到一个Vpp=10V的正弦波,当k点和b点连接在一起时,k点测得是一个Vpp=1.45V(左右)的正弦波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低到这样一个水平,是因为阻抗不匹配的缘故么?或者是我其他元件选的参数不对么?

网友C:
谐振频点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了一个专利中的电路图,我表达的意思是,当k点和b点断开时候,能够测到一个Vpp=10V的正弦波, ...

果然是以电阻为负载。
K、B两点断开,K点处(不是B点!)可以量出10V峰峰值得正弦电压,K、B联接后,因为你的变压器原边电感量不够大,感抗比Rc还小,故感抗XL与Rc并联后比Rc小很多,致使三极管电压放大倍数减小,输出也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了一个专利中的电路图,我表达的意思是,当k点和b点断开时候,能够测到一个Vpp=10V的正弦波, ...

根据K、B断开时10V,联接后1.45V,可以计算出变压器原边感抗。
这里没有什么“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概念不能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以电阻为负载。
K、B两点断开,K点处(不是B点!)可以量出10V峰峰值得正弦电压,K、B联接后,因为你 ...

多谢前辈的指点,我好想明白了,我先去重新算一下

网友D:
研读 高频电路中的 谐振小信号放大器的章节内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读 高频电路中的 谐振小信号放大器的章节内容吧

前辈,您好,我最近看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大部分说适合用来放大小信号。我设计的目标中输入信号就有正负2V,不太清楚这种结构适合用在这样的场合下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最近看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大部分说适合用来放大小信号。我设计的目标中输入信号就有正负2V ...

如果你的目标是单一频率放大,那么输入幅度这么大是允许的,因为以谐振回路为负载,高次谐波将被滤除掉绝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目标是单一频率放大,那么输入幅度这么大是允许的,因为以谐振回路为负载,高次谐波将被滤除掉绝 ...

前辈,您好,那如果我的目标是 输入正负2V,频率带宽为1M-3MHz,目标输出电压幅值正负2KV,理论上能够实现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那如果我的目标是 输入正负2V,频率带宽为1M-3MHz,目标输出电压幅值正负2KV,理论上能够实 ...

如果我的目标是 输入正负2V,频率带宽为1M-3MHz,目标输出电压幅值正负2KV,理论上能够实现么?

理论上当然能够实现。
你没有说输出功率要求多少。
现实中可能比6楼电路困难得多。
我只说一件事:可以工作于3MHz,耐压数kV的一个数百pF电容器,体积可能比你的台式计算机小不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那如果我的目标是 输入正负2V,频率带宽为1M-3MHz,目标输出电压幅值正负2KV,理论上能够实 ...

高频功率放大器,频率越高越难做,频带越宽越难做,功率越大越难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最近看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大部分说适合用来放大小信号。我设计的目标中输入信号就有正负2V ...

看射频功放章节
class A ,B ,C, D,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