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按键板上电后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8-09-13):
我控制板是分两部分,一个电源板和一个按键板。电源板是一个12v/24W的开关电源,12V再通过7805降压然后,通过排线给按键板供电。现在有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软件烧好后,电源板先通电(目的是让5V电源先稳定下来),然后再把按键板接通,有时候就发现按键板一直不能启动,像是死机了一样。但是一旦启动成功一次之后,再通断电就能正常工作了。不是所有的控制板都这样,偶尔会碰到一个。芯片用的是79F3283.

网友A(2025-10-30):
按键板上电不能启动,先查供电:测电压是否正常(如 3.3V/5V),有无短路。再查复位电路:复位引脚电平是否正确(高 / 低电平复位是否符合芯片要求),电容电阻是否损坏。然后看程序:烧录是否成功,启动代码有无错误。最后检查按键板与主控连接,排查接触不良或引脚错接。

网友B:
可以尝试在软件中加入延时,让芯片有足够的时间来初始化。

网友C:
按键板上电无法正常启动,核心原因集中在供电、硬件连接和程序逻辑三类。
常见故障原因
供电异常:电源电压不稳、纹波过大,或电源线接触不良、正负极接反。
硬件问题:按键短路 / 虚焊、MCU 复位电路故障(复位电阻 / 电容损坏),或晶振未起振。
程序问题:固件烧录失败、代码存在死循环,或复位向量配置错误。

网友D:
按键板上电不能正常启动,可能是供电问题(电压不稳、接触不良)、复位电路故障(电容 / 电阻异常)、主控芯片虚焊或损坏、按键短路导致 IO 口异常,也可能是程序烧录错误。先测供电电压,检查复位电路,排查按键是否短路,重新烧录程序或更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