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关头文件的路径添加异常

楼主(2018-09-13):
请教一下:
在“option for target”------>"C51"------>"Include Path"中添加头文件路径后,

出现了路径中所在文件夹里的.h文件可以生成到“ Common.c ”和“ Delay.c ”函数下,

却不能生成到“ main.c ”函数下 ,最终导致在“ main.c ”函数中无法识别已在头文件中定义的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C:\Users\MN-05\Desktop

网友A:
003吗?这个本来头文件不多的,你完全可以直接放一个文件夹,或者直接跟你的main放一个文件夹。

网友B:
软件没有配置对。跟单片机无关s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吗?这个本来头文件不多的,你完全可以直接放一个文件夹,或者直接跟你的main放一个文件夹。 ...

我先试试重新配置工程,可不可以。
实在不行就直接添加进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配置对。跟单片机无关s

请问具体是哪一块配置不当?

网友C:
  • 如何将头文件和程序连接呢?在上方选择project选项,出现下图所示,然后点击options for...选项进入。

  • 进入后出现下图,然后在框框上方选择c/c++选项进入。

  • 进入c/c++后,出现如下界面,找到include paths,这个地方就是放置头文件的地方。

  • 点击这个选项的后方...按钮,然后进入,出现下图,点击上方一个小框框(红叉左边那个),新建一条路径,也就是你的头文件地址。

网友:
你看,是不是最后一步没有设置。我猜肯定 是这样,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问题

网友C:
路径设置好,文件夹也要包含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如何将头文件和程序连接呢?在上方选择project选项,出现下图所示,然后点击options for...选项进入。
    ...

  • 已经按照您上述的步骤添加头文件路径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Groups可以显示出.h文件,有的Groups却没有加载.h文件,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设置好,文件夹也要包含进来。

    嗯,相关的文件夹已经复制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一块配置不当?

    路径添加后,文件夹也要包含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