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93的问题!

楼主(2018-09-13):
这个电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仿真了下。
LM393  12V供电,当VIN小于5V时候,VOUT=VIN.当VIN大于5V时,VOUT=5V。

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怎么解释呢?

网友A:
仿真结果没有错。
LM393是集电极开路(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没有错。
LM393是集电极开路(OC)输出。

谢谢前辈!
VIN大于5V时候,输出端悬空,因为连接到了反向输入端,所以输出为5V。
VIN小于5V时候,输出接地,反向输入端也接地,这不应该输出0吗?
我说的这里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VIN大于5V时候,输出端悬空,因为连接到了反向输入端,所以输出为5V。
VIN小于5V时候,输出 ...

当小于5V时,变成带上拉的跟随器了,超过5V时,包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小于5V时,变成带上拉的跟随器了,超过5V时,包和了。

我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B:
当小于5V,可以构成一个负反馈糸统,实现虚短的性能,因为输出最大输出5V(近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VIN大于5V时候,输出端悬空,因为连接到了反向输入端,所以输出为5V。
VIN小于5V时候,输出 ...

"VIN小于5V时候,输出接地,反向输入端也接地,这不应该输出0吗?"
不是。此时LM393输出端负载为10k电阻,5V电源实际上是LM393输出三极管的电源。注意此时LM393反相输入端电位不是5V,而是由LM393输出端决定,相当于LM393构成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