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原装mos管不工作

楼主(2018-09-13):
IRF530N  这颗料原装IR的,客户使用过程中
工作电压是12伏
530的耐压是100伏
工作电流是最大1A
实际是焊接好后第一次上电就不工作
一直说是管子不行,说换一个就好,一般会有什么原因出现这个情况,(IR的料绝对原装)
是否有可能是静电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请问哪位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否有可能是静电问题”
有这种可能。

网友B:
最大的可能还是驱动电路咯

网友C:
这样问,等于白问。

网友D:
如果排除了料的问题,一个就是看看驱动电路的问题,另一个看看焊接用的烙铁丫是不是漏电啊!

网友E:
估计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