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阉割了示波器测整流电路还是烧

楼主(2018-09-13):
为什么阉割了示波器测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由隔离示波器供电,还是烧?

楼主:
变压器二次侧没事,测整流后的时候就烧了

网友A:
一般来说 示波器没必要阉割的,搞个200W 隔离变压器供示波器
想怎么测都行

网友B:
还是弄个差分探头测变压器前端的电路吧

网友C:
肯定有地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