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系统] 新能源汽车驱动器原理图及软件资料

楼主(2018-09-13):
电动车异步电机驱动器采用先进DSP为核心的数字驱动控制,可广泛应用于电动三轮车、电动观光车、电动巡逻车等电动车辆。
    该控制器采用了可靠大力矩的异步电机作为驱动设备,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高可靠性、速度反应快的特点,具备能量回馈功能,充电后续航里程远。并有限流、过流、过温、堵转等保护功能。

专业工业驱动电源厂家,其驱动器具有以下特点:
1、 异步电机驱动,大力矩、高可靠、防水等级比永磁机高两个等级,可达IP65。
2、 高转速:四极电机最高驱动转速8000转/分钟。
3、 系统总体成本低。
4、 能量利用率高,续航力强。
5、 转矩大,爬坡能力强。

楼主:
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电动汽车驱动器分类介绍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非常的好,也带动了跟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的一些行业。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新能源汽车部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部件来说还是非常的讲究的。那么大家知道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概念

新能源电动汽车主要是由电机驱动系统、电池系统和整车控制系统三部分构成,其中的电机驱动系统是直接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部分,决定了电动汽车的性能指标。因此,对于驱动电机的选择就尤为重要。
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分类

根据驱动原理,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可分为以下4种:
1、开关磁阻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作为一种新型电机,相比其他类型的驱动电机而言,开关磁阻电机的结构最为简单,定、转子均为普通硅钢片叠压而成的双凸极结构,转子上没有绕组,定子装有简单的集中绕组,具有结构简单坚固、可靠性高、质量轻、成本低、效率高、温升低、易于维修等诸多优点。而且它具有直流调速系统的可控性好的优良特性,同时适用于恶劣环境,非常适合作为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使用。
2、永磁式电动机
永磁式电动机根据定子绕组的电流波形的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无刷直流电机,它具有矩形脉冲波电流;另一种是永磁同步电机,它具有正弦波电流。永磁式电动机的控制系统相比于交流异步电机的控制系统来说更加简单。但是由于受到永磁材料本身的限制,在高温、震动和过流的条件下,转子的永磁体会产生退磁现象.
3、交流异步电动机
交流异步电机是目前工业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类电机,其特点是定、转子由硅钢片叠压而成,两端用铝盖封装,定、转子之间没有相互接触的机械部件,结构简单,运行可靠耐用,维修方便。交流异步电机与同功率的直流电动机相比效率更高,质量约轻了二分之一左右。
4、直流电动机
在电动汽车发展的早期,很多电动汽车都是采用直流电动机方案。主要是看中了直流电机的产品成熟,控制方式容易,调速优良的特点。但由于直流电动机本身的短板非常突出,其自身复杂的机械结构(电刷和机械换向器等),制约了它的瞬时过载能力和电机转速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在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电机的机械结构会产生损耗,提高了维护成本。此外,电动机运转时的电刷火花会使转子发热,浪费能量,散热困难,还会造成高频电磁干扰,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具体整车性能。
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内容简介

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现在各种现代控制技术和微处理器已经在电动车驱动控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动车动控制系统必将向着各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个机电集成的智能化系统。
(1)现状
现在使用较多的电动午.用驱动电机中,交流异步电机采用的控制方案有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两种: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因为控制系统比较复杂,为达到最佳控制效果,常常将两种或几种控制方案结合运用,如采用最人转矩控制和弱磁控制原理以实现电机的效率最佳化和宽范围的调速方案,集转矩控制和PWM控制于一身的控制方案等。
近来在电动车驱动系统中又出现了效率最优控制、无速度传感器交流调速控制系统和高频交流脉冲密度调制技术等几种新技术。随着交流电机在电动牟驱动系统中的应用,常规线性控制算法,如P l和P ID调节方法已不能再满足惟能的控制要求。现在各种现代控制技术开始应用在电动车电机驱动控制系统中,如模糊控制、自适应控制、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等。
(2)发展趋势
通过对I乜动车用电机的比较可见,交流电机仍将是未来电动车电机驱动系统的首选,其控制系统将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小断优化,交流电机控制装置与控制技术将得到不断发展。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现在各种现代控制技术和微处理器已经在电动车驱动控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动车动控制系统必将向着各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个机电集成的智能化系统。
《电动汽车的驱动与控制》针对纯电动汽车的驱动系统进行建模,对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速度闭环控制的稳定性问题和控制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两款电动轿车驱动系统的主要参数,建立了简化的被控对象数学模型,设计了PID控制器、自适应控制器、模糊控制器和预测控制器,利用数值仿真进行比较分析并研究了其控制性能。书中融入了编著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对于电动汽车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电动汽车的驱动与控制》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及本科生参考用书,也可供电动汽车及其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大家看完了小编的介绍之后大家是不是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器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呢!那么大家喜不喜欢小编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内容知识呢!小编觉得这些知识还是要多知道一些的,因为新能源汽车以后的发展会很好的。最后希望小编的介绍能够帮助到大家。
变频伺服步进工控产品研发生产技术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联系电话:高端1矢量3变频8技术2 伺服3 PLC 1步进3电梯7逆变4源码6转让4

网友A(2019-03-22):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