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有什么办法让电脑将USB设备识别为力反馈设备

楼主(2018-09-13):
我用arduino Leonardo可以HID设备接入,作为方向盘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因为无法被当作是力反馈设备或者说是支持力反馈的。在游戏运行时无法接收到力反馈消息。请问如果让他被识别为力反馈设备?

网友A:
找个现成的  抓包看看

网友B(2018-11-07):
关注一下,未来想做一套直驱力反馈的方向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会不会是设备描述符的问题

网友C:
找个现成的力反馈设备,用USB分析仪抓包分析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个现成的力反馈设备,用USB分析仪抓包分析一下即可。

要是有设备就不用自己diy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