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VP的异常问题(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No such file )如何...

楼主(2018-09-14):
1.
其中一台电脑配置好的的STVP工程,放到另外一个电脑上面打开却提示 No such file 为什么?

2.碰到上面问题后,重新建立一个STVP工程,载入一个IAR编译好的Program Memory文件,地址明明是从0x00008000开始:
(因为原来建立STVP工程时候,载入的此文件可以看到是从0x00008000)
为什么提示的说:
Address 0x4800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Address 0x4801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Address 0x4803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Address 0x4805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Address 0x4807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Address 0x4809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
(IAR可以设置输出bin,hex,sim,srec文件,可是STVP仅仅能打开IAR产生的HEX文件)
重新安装STVP一样现象,唯一区别就是在可以正常使用STVP功能的电脑装了IAR,不能正常使用的电脑没有装IAR,这似乎没有关系把?

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想是新电脑的mcu或者什么没有配置对吧,你再查查软件配置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

楼主:
都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