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UID

楼主(2018-09-14):
为什么我直接用官方例程读出的UID都是FF,芯片的UID区域数据可以被擦除吗?请高手解惑

网友A:
你可能拿到是工程版才全为0xff.
uid是在工厂写进到ic里面,不能被擦除

楼主(点评):
可以读出来了,我用的UCID的例程,用UID的例程就可以读到数据了,还没验证数据是不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拿到是工程版才全为0xff.
uid是在工厂写进到ic里面,不能被擦除

UID是不可以被擦除的,读出了FFFFFFFF.......应该是例程没用好,仔细检查一下吧,肯定有幺蛾子的。

网友B:
void UID_READ(u8 *PP)
        {
                u8 i;
                EA =0;
                UN_TA;
                CHPCON |= 0x01;    //IAPEN = 1, enable IAP mode CHPCON TA保护
                IAPCN =UID_AP;
                IAPAH=0;
                for(i=0;i<12;i++)
                        {
                                IAPAL=i;
                                UN_TA;
                                IAPTRG |= 0x01;      //write ‘1’ to IAPGO to trigger IAP process
                                PP[i]=IAPFD;
                        }
                UN_TA;
                CHPCON &= ~0x01;       //IAPEN = 0, disable IAP mode
                EA =1;
        }

网友B:
#define     UID_AP           0x04
#define     UN_TA           TA=0xAA;TA=0X55

网友C:
我昨天用1.03库中的例程读出uid是正常的

网友:
用例程序读出来的是什么结果?

网友:
跟这个相关的直接封装成一个函数,放进去用。

楼主(点评):
恩,用的UCID的例程,地址用的0x20+i,应该是直接i就对了

楼主:
回复的朋友太多,这里解释下,问题找到了,官方例程里有UCID读取的例程和UID读取的例程,两个的差异就是 UCID的地址偏移了0x20,我用UCID 的例程读取出来的是0XFF,用UID的例程就对了。感谢网友们的回复

网友:
楼主也让我们明白了,绝对地址和偏移地址。

网友C:
读出来是12字节的16进制数

网友C:
UCID好像是自己写进去,不是出厂带的

楼主(点评):
UCID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D(2019-07-28):
只有一个UID

网友E:
最新的是1.06

网友E:
楼主试试最新的1.06

网友F:
应该是读取错误了,没有真正的读出来

网友F:
一般来讲这个信息都是不可擦除的

网友F:
检查一下软件配置和读取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