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机驱动采用何种电压的MOS

楼主(2018-09-14):
各位老师,
   现在需要做一个48V电机驱动,48V的电池供电,无刷直流电机,不知道选用60V的NMOS来搭建桥路够了不,业界通常用多高电压的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理论上60V耐压电机H桥驱动48V是没有问题,事实上,类似电动车60V的控制器内部(最高工作电压大概75V),他们常用的管子就是80几伏-90V的,但是考虑的实际情况,比如尖峰,比如大的负电压反峰,很明显这样的电压有点不够,除非你H桥驱动做的很好,吸收的非常干净,H桥驱动做的很熟练了,可以考虑,是新接触初次做,不建议采用,用一倍的,这里100V就比较安全。

网友B:
比较常见的,60V,75V,100V,可以都试试,反正封装是一样的。

网友C: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如果是电瓶车,建议80V以上。
如果是稳压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比较大,电机负载惯性比较小,可以考虑60-75V。
没多少经验的,先用100V好了。
这个量少,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D:
建议使用100V的MOS管,有条件的话一般这种都需要降额50%使用

网友E:
最好选用100v耐压的mos管,这样非常安全可靠的额

网友F:
最好选用200v耐压的mos管。电机是电感负载,反压会很高。

网友G(2019-06-17):
我这边是一家进口品牌MOS管原厂供应商  237842476

网友H:
影响怎么选用的因素多了,最后是靠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