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控板低压OK,高压炸机的问题

楼主(2018-09-14):
我用全桥驱动单相无刷直流电机,在60V直流电源测试时,电机运行正常,当接220V AC时,电机还没有启动,MOS就烧掉了,上下桥臂都短路了,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MOS管耐压不足

楼主:
MOSFET规格为650V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为毛你的直流电机要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你的直流电机要通交流?

用在市电上,交流后面会有整流和稳压部分电路,稳压成310V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市电上,交流后面会有整流和稳压部分电路,稳压成310V直流

那我觉得是你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把你的管子干掉的

楼主:
你是指反电动势电压太高,导致MOS管耐压不足?我目前把驱动部分调整一下,可以运行在高压上,但是速度太快后,电路还是会炸掉

楼主:
目前还不清楚是驱动电路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高压的出问题很难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