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什么型号的LDO或电路比较好?

楼主(2018-09-14):
(无正文)

网友:
你上官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上海贝岭:http://www.belling.com.cn/product.html

网友A:
9V转3V,一般不要用LDO,用DCDC更好

网友B:
基本上任何一款线性LDO,输入确定输出确定,它的损耗就已经确定(静态电流一般都很小)。所以无所谓哪个LDO损耗比较小这一说法。
在某些特定应用,对LDO空载电流有苛刻要求,这一类的芯片,属于低静态电流LDO,不过这好像不在你需要的范围里面。
当负载电流都500mA了,采用LDO其效率只有37%,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发热也会是你过不去的一个门槛0.5*5.7=2.85W,至少得用风扇了,所以,基本上DC-DC是唯一的选择了,至于一般的DC-DC,有个缺点,那就是静态电流稍大,不过比较起你这个负载电流,又实在不算什么,至于效率,选择那种同步整流的BUCK降压DC-DC,效率比一般肖特基续流的可以好上几个点,这个在电池供电时候,就比较敏感了。
像MPS公司电源管理芯片,有大量这种类型的可以选择。比如常用的3R33模块里面的MP2307,好用又简单。

楼主:
谢谢,我加一个DCDC的转换模块,

网友C:
500mA已经不适合LDO了,
况且压差又这么大
建议是DCDC

网友D:
用DCDC吧,效率高。500mA用LDO有点悬。

网友E:
这种压差,用LDO损耗根本不可能小得了

网友F:
其实电流小的话用LDO滤波效果非常好,但是你这个500ma必须用DCD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