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6输出电流异常

楼主(2018-09-14):
问题描述:我用四路LM3406驱动LED灯,从原理图到布局走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实际测试过程中,左侧两路能输出正常电流0.715A,右侧两路只有0.18A,示波器测Rsns两端电压对比有所不同,见下图,我焊了两块板出现了同样的问题,LED灯没有问题,怀疑是否LM3406受干扰导致Vsns采样异常?/**************************************************分割线**********************************************/
不好意思给各位添堵了,问题找出来了,我地线走的不好,绕了一个大弯,故有此失。虽然当时已经很注意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就走成了这样。结贴。
图1:

图2:

图3:正常输出的Rsns两端波形

图4:不正常输出的Rsns两端波形

网友A:
查查8脚?

楼主:
8脚用示波器看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地线没处理好,已经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找出。另外感谢king5555的提醒,D9是按照官方datasheet接法,我后来拆掉试过了,Rsns两端波形和Iout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