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程序如何转换成汇编语言嵌入其中

楼主(2018-09-14):
用STM32F030芯片,想把部分C程序转换成相应的汇编语言,然后嵌入其中,不知如何做,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A:
一看就是不想给源代码的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加

网友:
编译后自动就有汇编了。

网友:
C编译的时候就是先转换成汇编的。

网友:
不过这种汇编效率很低。你没法用。或者没法正常使用,除非你水平超级高。

网友B:
有时候在特定情况下汇编不一定低啊

网友C:
建一个生成库文件的项目就可以了,生成.lib文件。

网友D:
直接给lib
就好了

网友E:
汇编可以嵌入C,但是C没法嵌入汇编。

网友F(2019-10-29):
给lib会不会成为被告?

网友G:
C到汇编  汇编到C  一句两句说不清  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