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OK,脱机跑不行(R5F10268)

楼主(2018-09-14):
仿真OK,脱机跑不行
用Flash Programmer烧录后又OK,什么情况呢

网友A(2018-10-31):
两个粗陋的点:
1、如果是烧录到Flash中,会不会是自带烧录工具烧录出错呢?
2、如果是在ram中运行,会不会是linker 脚本的 加载和运行地址不匹配呢?

楼主(2019-01-02):
是DataFlas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