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打样: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区别

楼主(2018-09-14):
线路板打样
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区别:
via在转换过程中,因设计不标准或是你对转换gerber设置规则不清楚,而导致出问题当你发的是gerber文件那工厂厂家则无法分出那些是过孔那些是插键孔,则唯一能识别的是按文件加工,那有助焊层那就有开窗!争执点:我要的过孔盖油的,你现在给我开窗了,我可能导致短路,那请检查一下你的文件,你出的gerber就是菲林文件,工厂没有办法来检查你的是导电孔还是插键孔,请你检查gerber文件,是不是有助焊层,有的话就开窗,没有的话就盖油三、如何在protel或是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在是最标准的做法,如果设计标准了,则一定不会出错!捷配https://www.jiepei.com/
在protel中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总结一下:pad按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一般绿油开窗的是导通孔,也就是孔径在0.35MMC以上的插件孔,因是用来插件的故不能有起绝缘作用的绿油在孔内。绿油塞孔部分主要是后续在SMT生产中有BGA的多层板主板等才塞孔,孔径在0.35MMC以下的NPTH孔,塞孔的原因是防止这些非零件孔在长年的自然环境中,被酸碱氧化与腐蚀后造成短路,引起电性不良,故要做塞孔。BGA塞孔的标准是不透光,以塞满孔的三分之二部分最好,但是塞孔后油墨不能包孔。好象有BGA的部分客户都有要求做塞孔。详情可见:捷配https://www.jiepei.com/g34

网友A:
专业制造PCB,需要打样,大小批量的欢迎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