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嵌入式C语言之---模块化编程

楼主:
原文网址: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974945

当你在一个项目小组做一个相对较复杂的工程时,意味着你不再独自单干。你需要和你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一起完成项目,这就要求小组成员各自负责一部分工程。比如你可能只是负责通讯或者显示这一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将自己的这一块程序写成一个模块,单独调试,留出接口供其它模块调用。最后,小组成员都将自己负责的模块写完并调试无误后,由项目组长进行组合调试。像这些场合就要求程序必须模块化。模块化的好处是很多的,不仅仅是便于分工,它还有助于程序的调试,有利于程序结构的划分,还能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初学者往往搞不懂如何模块化编程,其实它是简单易学,而且又是组织良好程序结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本文将先大概讲一下模块化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后将以初学者使用最广的keil c编译器为例,给出模块化编程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8-09-14):
模块化程序设计应该理解以下概述:

(1) 模块即是一个.c 文件和一个.h 文件的结合,头文件(.h)中是对于该模块接口的声明;

这一条概括了模块化的实现方法和实质:将一个功能模块的代码单独编写成一个.c文件,然后把该模块的接口函数放在.h文件中.举例:假如你用到液晶显示,那么你可能会写一个液晶驱动模块,以实现字符、汉字和图像的现实,命名为: led_device.c,该模块的.c文件大体可以写成:

  • /*************************************************************************

  • * 液晶驱动模块

  • *

  • * 文 件: lcd_device.c

  • * 编 写 人: 小瓶盖

  • * 描 述:液晶串行显示驱动模块,提供字符、汉字、和图像的实现接口

  • * 编写时间: 2009.07.03

  • * 版 本:1.2

  • *************************************************************************/

  • #include …

  •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value;//全局变量

  • //定义函数

  • //这是本模块第一个函数,起到延时作用,只供本模块的函数调用,所以用到static关键字修饰

  • /********************延时子程序************************/

  • 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 //delay time

  • {}

  • //这是本模块的第二个函数,要在其他模块中调用

  • /*********************写字符程序**************************

  • ** 功能:向LCD写入字符

  • ** 参数:dat_comm 为1写入的是数据,为0写入的是指令

  • content 为写入的数字或指令

  • ******************************************************/

  •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

  • ……

  • ……

  • /***************************** END Files***********************************/

注:此处只写出这两个函数,第一个延时函数的作用范围是模块内,第二个,它是其它模块需要的。为了简化,此处并没有写出函数体.

楼主:
.h文件中给出模块的接口.在上面的例子中, 向LCD写入字符函数: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就是一个接口函数,因为其它模块会调用它,那么.h文件中就必须将这个函数声明为外部函数(使用extrun关键字修饰),另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uint us)只是在本模块中使用(本地函数,用static关键字修饰),因此它是不需要放到.h文件中的。

.h文件格式如下:

  • /*****************************************************************************

  • * 液晶驱动模块 头文件

  • *

  • * 文 件: lcd_device.h

  • * 编 写 人: 小瓶盖

  • * 编写时间: 2010.07.03

  • * 版 本:1.0

  • *********************************************************************************/

  • //声明全局变量

  • extern unsigned char value;

  • //声明接口函数

  • extern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向LCD写入字符

  • ……

  • /***************************** END Files***********************************/

这里注意三点:

1. 在keil 编译器中,extern这个关键字即使不声明,编译器也不会报错,且程序运行良好,但不保证使用其它编译器也如此。强烈建议加上,养成良好的编程规范。

2. .c文件中的函数只有其它模块使用时才会出现在.h文件中,像本地延时函数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即使出现在.h文件中也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其它模块根本不去调用它,实际上也调用不了它(static关键字的限制作用)。

3.注意本句最后一定要加分号”;”,相信有不少同学遇到过这个奇怪的编译器报错: error C132: 'xxxx':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这个错误其实是.h的函数声明的最后少了分号的缘故。

楼主:
模块的应用:假如需要在LCD菜单模块lcd_menu.c中使用液晶驱动模块lcd_device.c中的函数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只需在LCD菜单模块的lcd_menu.c文件中加入液晶驱动模块的头文件lcd_device.h即可.

  • /***************************************************************************

  • * 液晶菜单模块

  • *

  • * 文 件: lcd_menu.c

  • * 编 写 人: 小瓶盖

  • * 说 明:LCD菜单模块,最多实现256级菜单,与硬件无关。

  • * 编写时间: 2010.07.03

  • * 版 本:1.0

  • **************************************************************************/

  • #include“lcd_device.h //包含液晶驱动程序头文件,之后就可以在该.c文件中调用//lcd_device.h中的全局函数,使用液晶驱动程序里的全局//变量(如果有的话)。

  • //调用向LCD写入字符函数

  • wr_lcd (0x01,0x30);

  • //对全局变量赋值

  • value=0xff

楼主:
(2) 某模块提供给其它模块调用的外部函数及数据需在.h 中文件中冠以extern 关键字声明;

这句话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经有体现,即某模块提供给其它模块调用的外部函数和全局变量需在.h 中文件中冠以extern 关键字声明,下面重点说一下全局变量的使用。使用模块化编程的一个难点(相对于新手)就是全局变量的设定,初学者往往很难想通模块与模块公用的变量是如何实现的,常规的做法就是本句提到的,在.h文件中外部数据冠以extern关键字声明。比如上例的变量value就是一个全局变量,若是某个模块也使用这个变量,则和使用外部函数一样,只需在使用的模块.c文件中包含#include“lcd_device.h”即可。

另一种处理模块间全局变量的方法来自于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II,这个操作系统处理全局变量的方法比较特殊,也比较难以理解,但学会之后妙用无穷,这个方法只需用在头文件中定义一次。方法为:

在定义所有全局变量(uCOS-II将所有全局变量定义在一个.h文件内)的.h头文件中:

  • #ifdef xxx_GLOBALS

  • #define xxx_EXT

  • #else

  • #define xxx_EXT extern

  • #endif

.H 文件中每个全局变量都加上了xxx_EXT的前缀。xxx 代表模块的名字。

该模块的.C文件中有以下定义:

  • #define xxx_GLOBALS

  • #include "includes.h"

当编译器处理.C文件时,它强制xxx_EXT(在相应.H文件中可以找到)为空,(因为xxx_GLOBALS已经定义)。所以编译器给每个全局变量分配内存空间,而当编译器处理其他.C 文件时,xxx_GLOBAL没有定义,xxx_EXT 被定义为extern,这样用户就可以调用外部全局变量。为了说明这个概念,可以参见uC/OS_II.H,其中包括以下定义:

  • #ifdef OS_GLOBALS

  • #define OS_EXT

  • #else

  • #define OS_EXT extern

  • #endif

  • OS_EXT INT32U OSIdleCtr;

  • OS_EXT INT32U OSIdleCtrRun;

  • OS_EXT INT32U OSIdleCtrMax;

同时,uCOS_II.H 有中以下定义:

#define OS_GLOBALS

#include “includes.h”

当编译器处理uCOS_II.C 时,它使得头文件变成如下所示,因为OS_EXT 被设置为空。

INT32U OSIdleCtr;

INT32U OSIdleCtrRun;

INT32U OSIdleCtrMax;

这样编译器就会将这些全局变量分配在内存中。当编译器处理其他.C 文件时,头文件变成了如下的样子,因为OS_GLOBAL没有定义,所以OS_EXT 被定义为extern。

extern INT32U OSIdleCtr;

extern INT32U OSIdleCtrRun;

extern INT32U OSIdleCtrMax;

在这种情况下,不产生内存分配,而任何 .C文件都可以使用这些变量。这样的就只需在 .H文件中定义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3) 模块内的函数和全局变量需在.c 文件开头冠以static 关键字声明;

这句话主要讲述了关键字static的作用。Static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字,他能对函数和变量做一些约束,而且可以传递一些信息。比如上例在LCD驱动模块.c文件中定义的延时函数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这个函数冠以static修饰,一方面是限定了函数的作用范围只是在本模块中起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人传达这样的信息:该函数不会被其他模块调用。下面详细说一下这个关键字的作用,在C 语言中,关键字static 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1.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2.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

量。

3.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前两个都比较容易理解,最后一个作用就是刚刚举例中提到的延时函数(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本地化函数是有相当好的作用的。

楼主:
(4) 永远不要在.h 文件中定义变量!

呵呵,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感觉,但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在.h文件中定义变量的。

比较一下代码:

代码一:

  • /*module1.h*/

  • int a = 5; /* 在模块1 的.h 文件中定义int a */

  • /*module1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1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 /*module2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2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 /*module3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3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以上程序的结果是在模块1、2、3 中都定义了整型变量a,a 在不同的模块中对应不同的地址元,这个世界上从来不需要这样的程序。正确的做法是:

代码二:

  • /*module1.h*/

  • extern int a; /* 在模块1 的.h 文件中声明int a */

  • /*module1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1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 int a = 5; /* 在模块1 的.c 文件中定义int a */

  • /*module2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2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 /*module3 .c*/

  •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3 中包含模块1 的.h 文件 */

这样如果模块1、2、3 操作a 的话,对应的是同一片内存单元。

注:

一个嵌入式系统通常包括两类(注意是两类,不是两个)模块:

(1)硬件驱动模块,一种特定硬件对应一个模块;

(2)软件功能模块,其模块的划分应满足低偶合、高内聚的要求。

楼主:
下面以keil C 编译器为例,讲一下模块化编程的步骤。

下面这个程序分为三层,共7个模块,共同为主程序服务(它们之间也会相互调用)。

程序的结构图如下所示:

程序主要模块和功能简介:

一. 底层驱动

1. 红外键盘:程序通过红外键盘进行操作。红外键盘独占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以实现红外解码和键盘键值的识别。红外键盘定义了五个按键,分别为上翻、下翻、左翻、右翻和确认键。

2. LCD液晶显示:程序主要通过LCD显示信息,LCD液晶显示驱动提供显示汉字、图形和ASCII码的函数接口。可以全屏、单行显示汉字,任意位置显示ASCII码,还可以全屏、半屏显示图形。

二. 功能模块

1. LCD菜单程序:菜单程序可以使人机交互更加方便、容易。本菜单程序的菜单级别深度受RAM大小的限制,每增加一级菜单将多消耗4字节的RAM。菜单程序主要完成菜单功能函数的调度,LCD显示刷新。

2. 计算器程序:实现65536以内的加、减、乘、除,超出范围会出现溢出,溢出发生时,LCD显示“错误:出现溢出”的错误提示,同时本次运算被忽略。对于负数会显示“-”号,除数为零时LCD显示“错误:除数为零”的错误提示。

3. 开机次数**程序:主要对基于IIC总线的EEPROM进行读写,单片机每次上电后,将开机次数写入EEPROM.

4. 串口测试程序:进入该程序后,单片机向电脑发送字符串“Hello Word!”,发送数字24(以字符的形式显示)。编写此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方便的向电脑发送字符串和变量,便于程序的调试。串口占用串口资源,与频率测量程序共享定时器1

5. 频率测量:复用定时器1,占用外部中断1,实现5~20KHZ频率的测量.

楼主:
三. 主程序

主程序主要完成程序的初始化,LCD菜单显示,监视键盘程序并根据键值更新菜单。

步骤为:

1.新建工程。

2.点击File—New(或者点击快捷图标:

),新建一个文档。

3.点击File—Save(或者点击快捷图标:

),保存新建的文档,在文件名后填写LCD_device.c(液晶驱动模块: LCD_device,提供显示汉字、字符和图像的接口),点击确定。

在该文档内编写LCD驱动程序。

4. 点击File—New(或者点击快捷图标:

),再新建一个文档。

5. 点击File—Save(或者点击快捷图标:

),保存新建的文档,在文件名后填写LCD_device.h(液晶驱动模块的头文件,模块的接口和全局变量在这里声明(感谢网友杨康佳指正这里的错误,原文将“声明”写成了“定义”,头文件一般用来声明变量和接口的))。点击确定。在该文档中整理全局变量和接口函数。以上步骤之后的效果见下图:

至此,液晶驱动模块书写完毕,可以对这个模块单独的调试。

6.重复以上步骤2~5,定义 红外键盘模块:key.c与key.h

菜单模块:menu.c与menu.h

串口通信模块:uart_.c与uart.h

计算器模块:counter.c与counter.h

频率测量模块:mea_fre.c与mea_fre.h

开机次数**模块:eepram.c与eepram.h

7.重复以上步骤2~3,定义主程序main.c

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完成1~7个步骤后,有些小白就习惯性的点击编译按钮了,这时候会出现两个警告信息: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这是因为你只是编写好了程序模块,却没有把他们加入到工程的缘故。

解决方法:在Project Workspace框中,右击Source group 1文件夹,选择Add Files to Group‘Source Group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你的.c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