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 RS485运行一段时间后挂了

楼主(2018-09-14):
如题,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现有主机和从机两个。主机单独运行485去读取两个从机的数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代码是量产产品上用的)
现在我加入了几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采集spi的数据。
运行一段时间后485就挂了。。(10几分钟左右)
我网上查阅资料,http://www.**/mcu/article_2016061326948.html
利用其方法修改后确实运行时间长了一些 大概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还是会挂了(主程序和spi采集都没有挂) 调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能理解。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
http://www.**/mcu/article_2016061326948.html

楼主:
http://www.ee  world.com.cn/mcu/article_2016061326948.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ee  world.com.cn/mcu/article_2016061326948.html

ee world 空格去掉

网友A:
有没有出现互相竞争的情况

网友B:
估计是中断中spi采集数据时间过长,导致串口接收溢出错误。
1, 清理溢出错误。
2.   把中断中耗时的操作放到主循环中

网友C:
1,定时重启程序
2,拿板子或程序出来看看囊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

网友C:
我怀疑是spi程序那块的问题

网友D:
想办法记录日志,

网友E:
RS485很多是国产,很垃圾的

网友E:
芯片买好一点的

网友F:
你的接收的数据太快太多,导致接收出错,过载了,可以加个查询错误,然后清理接收缓存看看

网友G:
硬件挂了?

网友H:
通讯的可靠性 也还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比如硬件有干扰啥的  考虑的问题点就多了,  没传过去,得再传.

你首先看串口 是不是还有数据出来 其次再是看RS485差分信号 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中断中spi采集数据时间过长,导致串口接收溢出错误。
1, 清理溢出错误。
2.   把中断中耗时的操作放 ...

你说的俩个都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485用的原先的程序(估计原先的程序就不严谨吧。),没去多管,现在调试发现是485上数据一直有的,只是接收到的错误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进入判断的条件重新接收数据,加了几个判断条件,现在可以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I:
问:南方人和北方人打 DotA 有什么差异吗?
神回复:一到冬天,南方水平集体下降。

网友J:
您说的挂 是死机了还是跑飞了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堵塞了啊

网友L:
是芯片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