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开发工具到了-大家来找亮点

楼主:
兴冲冲的拆开包装,只有sclink,木有开发板,开发板哪里去了?最关键的是,大家来找找图片的亮点。。。哈哈,先找到的有奖。

网友A(点评):
多加一些细节呗

网友B(2018-09-14):
补焊,补焊

网友C:
我的也到了 下班回去拿快递 是飞了个二极管吗?

网友D:
我也收到了,补焊有两处到没什么,我觉得大IC的脚好像锈蚀得好厉害,,是多少年前的货了么?

网友D:
下了个DEMO_CODE进去,,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了个DEMO_CODE进去,,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的小板子没了,不知道是不是漏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小板子没了,不知道是不是漏发了。

我也收到了,小板很小,插在一个小小的白色泡沫上,很不起眼,估计被你当填充物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到了,小板很小,插在一个小小的白色泡沫上,很不起眼,估计被你当填充物扔掉了 ...

我的都没扔,都在一起了,翻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白色泡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都没扔,都在一起了,翻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白色泡沫。

呵呵,那你是中彩了。运气好得没话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了个DEMO_CODE进去,,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哎呀我的不行啊,keil插件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驱动,你安装的是这个不(SOC_KEIL v3.05)?

网友D:
对,是这个,你看一下是不是安装路径没装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是这个,你看一下是不是安装路径没装对?

路径也没错啊,而且它好像会自动识别的,现在我怀疑是系统不支持,我的是win10-64bit

网友E(点评):
我的也是win7-64位,没问题

网友E(点评):
不要用ghost或者国内各种阉割版,不要用home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win10,正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其他51核的我用过好多都没问题呢,截图里也可以看到记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路径也没错啊,而且它好像会自动识别的,现在我怀疑是系统不支持,我的是win10-64bit ...

哦,我的是WIN7的,装上去没问题。能正确跑DEMO

网友B(点评):
不会真的是系统问题吧,可我装了好几个其他51系列的都可以用啊,赛元就不支持了,囧

网友D:
你可能要问下官方了,他们应该测试过。我看那个彩卡上面写的有支持WIN10的

网友F:
不是win10的问题,是你安装keil的姿势不对,卸载keil,重启电脑,然后看一下keil的安装目录是否还在,
1、如果keil的安装目录不在了,那么恭喜你,你只需要去keil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keil安装,然后再安装赛元的插件就可以了。
2、如果keil的安装目录还在,那么你就麻烦了,你安装的keil有问题,需要安装一个相本版本的正常keil,然后重启电脑,然后再次卸载,然后再重启电脑,这时keil的安装目录应该就不在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去keil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keil了,安装后再安装赛元的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不不,软件和插件的安装姿势完全正确,我另外开了帖子“请教赛元技术”,问题已经解决,应该是插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F:
我遇到太多人这样的问题了,都是安装一些来路不明的keil造成的,使用keil官方的安装包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在安装官方的keil之前要先把之前安装的来路不明的keil卸载掉,一定要是卸载掉的,不能手动删除。

网友G:
小板很小,插在泡沫上,哈哈,可能忘记查了吧

网友G:
必须卸载掉嘛?

网友H(2019-03-10):
都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I:
赛元的下载器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下载器,没有之一,强迫症表示受不了那个不居中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