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FATFS存储出现数组值为0时候存储不进?

楼主(2018-09-14):
在做实验中使用FATFS文件系统存储ADC数组值,出现只要数组出现为零情况就存储不进数据;我使用的是.bin文件进行存储?请大家帮忙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strlen"函数出现问题,此函数在计算数据长度时候值不能为0,否则就结束计算长度

网友A:
嗯,总结一下
不是 FATFS 的问题,是个0结束字符串的问题。
那就不能用这个函数处理二进制数据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strlen"函数出现问题,此函数在计算数据长度时候值不能为0,否则就结束计算长度 ...

是的 那是 处理字符串的,不能用它
我最近也在用FATFS 也碰到不少问题, 没有WIN的FAT好用啊
我拿 来用在项目中 还不知道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