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设置IMX6的LVDS屏参

楼主(2018-09-14):
LVDS, mx, rc, AC, TI
最近调试一个55寸的LVDS屏,按照LCD屏的手册,找不到对应的参数:如下是LCD屏手册截图,没有 hback-porch;hfront-porch;vback-porch;vfront-porch;hsync-len;vsync-len这些参数。
在网上看了很多**,有一个讲只要满足如下公式就可以:
Hblank = hback-porch + hfront-porch + hsync-len;
Vblank = vback-porch + vfront-porch + vsync-len;

按照公式配置修改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文件如下:
mxcfb1: fb[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0[/url]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mode_str ="LDB-XGA";
                default_bpp = <8>;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ldb {
        status = "okay";
        split-mode = <1>;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jeida";
                fsl,data-width = <24>;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74250000>;
                                hactive = <1920>;
                                vactive = <1080>;
                                hback-porch = <60>;
                                hfront-porch = <20>;
                                vback-porch = <20>;
                                vfront-porch = <10>;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5>;
                        };
                };
        };

        lvds-channel[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798]@1[/url] {
                fsl,data-mapping = "jeida";
                fsl,data-width = <24>;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74250000>;
                                hactive = <1920>;
                                vactive = <1080>;
                                hback-porch = <60>;
                                hfront-porch = <20>;
                                vback-porch = <20>;
                                vfront-porch = <10>;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5>;
                        };
                };
        };
};
按照以上配置启动后,屏幕可以显示,但是颜色出现异常,本来应该显示蓝色的地方变成了紫色,尝试修改RGB666、RGB565均无效,RGB666反而变的更差
请问屏参应该如何获取?